[問題求助] 禾聯HD-37G61 邏輯板(V37A C0) 上R710電阻阻值一問?

楼主(2015-11-22):
銘牌
邏輯板編號
電阻編號 R710

請教各位大大,R710(測量78歐姆電阻是小顆黑色的沒標示)已被小弟拆除,原因是GVDD=VGH只有3.58V(GVEE=VGL: -5.92V),正常應該20V以上,後來拔掉再上電測27.1V(有點高),因此請教大大們正確的阻值應為多少歐姆~~~~~謝謝

网友:
面板型號是?

楼主:
大大不用麻煩了,剛剛小弟測VGL對地是39K歐姆,應該是不會差太多,所以VGH也對應裝了一顆39K歐姆的電阻~謝謝
測得的電壓一樣是27.1V~

网友A:
此塊板子是否還可以購買的到?
價錢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塊板子是否還可以購買的到?
價錢是多少?

不清楚,這塊上沒屋頂也是蠻貴的,好像蠻搶手的

网友A:
是啊 我的就是這板子有問題 一直在躺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 我的就是這板子有問題 一直在躺著

我不是有發一篇維修文,上面有TCON大部份的測試電壓,可以比對一下,想辦法修復,實在不行,就去買塊好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有發一篇維修文,上面有TCON大部份的測試電壓,可以比對一下,想辦法修復,實在不行,就去買塊好的吧! ...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