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禾聯HD-37G61 邏輯板(V37A C0)可正常開關機,螢幕顯示拖影

楼主(2015-11-22):
銘牌

故障情況

故障情況:
1.因為小弟不太想打太多的字,所以有很多圖片都簡略了(只講重點就好了),本機開關機及聲音都正常,但是顯示情況如上圖,有拖影現象,全畫面圖像都會有暫留情況,然後重疊到完全無法看清楚影像...xd

修護情況:
1.直接殺到邏輯板手摸as-15巨燙,但測量gamma電壓正常,小弟把as-15換了2回,但手摸仍舊燙手.....

邏輯板as-15

邏輯板編號

2.將邏輯板到位址板間四條軟排拆除,上電手摸居然不燙了,得拆到位址板上查看了

3.拆到位址板也順手將四條軟排拆除,仔細查看排線~暈倒,上一位玩家沒把屏線裝好,看排線印痕是斜的 >.<,整個重新接上,再開機手摸as-15微溫正常,但螢幕顯示拖影情況仍未排除

4.測量位址板上電壓VGL:-5.96V VGH:3.96V,咦VGH電壓過低了~拖影的問題不會是出在這個吧~QQ,因為邏輯板上沒有VGL和VGH的標示,後來使用電表擺至歐姆檔測量,原來邏輯板上的GVDD=VGH GVEE=VGL.....狂暈~~~為啥要標示我看不懂的英文字

左側位址板

右側位址板

5.關機後,使用電表檢查VGH對地阻值為78歐姆,太低了,難怪電壓都被吃掉,循線檢查到R710電阻阻值為78歐姆,拆掉後上電再測量電壓值為27.1V,同時螢幕也恢復正常~不容易啊~~~

邏輯板GVDD,GVEE,R710

6.因為R710電阻是黑頭完全無標示,參考了VGL對地阻值為38K歐姆,所以廢板找了顆39K歐姆的電阻焊回,再度測量VGH電壓為27.1沒變(好似不裝也可以)

R710焊回

測試開機

7.整機裝回修復

完工

8.順便把邏輯板上測量的各點電壓值提供出來供大家參考:
VIN 11.89V
GVEE=VGL -5.97V
GVDD=VGH 27.1V
VCC-12 11.89V
CLK 1.99V
DVDD 3.1V
POL 1.54V
COM+ 6.43V
GOE 0.28V
VLS 15.39V
VCOM 6.45V
CONV 0.22V

GAMMA電壓
1.15.36V
2.14.86V
3.12.54V
4.11.56V
5.10.79V
6.10.18V
7.9.91V
8.8.08V
9.7.88V
10.6.94V
11.6.80V
12.4.90V
13.4.63V
14.4.02V
15.2.98V
16.2.08V
17.0.25V
18.0.18V

网友:
高手~~~
恭喜完修

楼主:
小弟很嫩,都是誤打誤撞的啦~~~~~QQ

网友A:
真不虧是大師!

換成是我,肯定只能上網找板子解決

网友:
恭喜完修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虧是大師!

換成是我,肯定只能上網找板子解決

查電路真的要有點耐心,這台原來我也以為是面板NG,後來才找到原因只是小小一顆電阻,同時也學習了~

网友:
恭喜完修..很棒的實例.很有參考價值.

网友:
很棒的分享,無私也很有心,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很棒的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又多一個學習應用的機會,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也只有了解整個架構的大大,才有能力修復,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請問結論是上一位維修者沒把軟排接好.造成as15發燙嗎?故障零件能說一下嗎?如何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結論是上一位維修者沒把軟排接好.造成as15發燙嗎?故障零件能說一下嗎?如何完修? ...

故障零件就一顆R710電阻過低,AS-15發燙是因為排線沒裝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零件就一顆R710電阻過低,AS-15發燙是因為排線沒裝好~~

謝謝,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恭喜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