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OLIN KLT-3253A 畫面缺紅色

楼主(2015-11-22):
十年的液晶,訊號輸入: CATV或AV;畫面都缺紅色 (應該是黃色的字幕也偏水藍色)

各板目視良好

更換T-CON,畫面依然缺紅色

更換TUNER多媒板,畫面也依然缺紅色

請教先進: 如果不改公板,這台還能回魂嗎?

网友A:
十年的老機器了,面板還能撐多久應是考量的主因。

純建議。

网友B:
VGA正常嗎?

圖中有玄機
http://mypaper.pchome.com.tw/ppmetv/post/1331883638

网友:
24C16換看看

网友C:
同意.....靠近屏線附近有顆24IC..換一換
小弟有遇過,只是上次那台..換好一年後...又變色返修了...

网友D:
我上次有一台更換邏輯板後完修
三太子照片的兩張邏輯版似乎無法代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GA正常嗎?

圖中有玄機

看了那個連結,我猜換抰EEPROM 或進入工廠模式可能有機會。

网友E:
24C或FLASH掛  就這樣

网友:
如果VGA正常,Tuner和AV信號多半是走同一路
要查那一路的耦合、保護、BUFFER電路零件(重點是PROUT紅色那路)
還有畢竟用了10幾年,主板的電容多半不可靠,有示波器看看是最好

网友F:
個人覺得是24C
之前處理過國際的同情形也是換掉24C就好了

网友:
的確,如果每一路輸入都同樣狀況,就如同各位前輩所述程序的問題大.
只是提供之前修一台東元碰過的經驗當參考,
那塊主板在拆拆裝裝拿來拿去的過程中,不知何時撞掉了靠板邊處的一顆VIDEO BUFFER的3904
結果其他問題修好後,卻出現TUNER輸入畫面偏綠,可是VGA等輸入正常,最後搞半天才發現,所以才會想問說VGA輸入正常嗎?

网友G:
是eeprom的問題沒錯.更換後還需處裡一個問題.
基板背面還有一顆2.5v的穩壓要處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年的老機器了,面板還能撐多久應是考量的主因。

純建議。

這台電視的主人~ 阿杯單身! 吃梅配菜圃,存錢起查某
阿杯沒錢買電視,所以送來修,已經說:手頭緊,修理費要欠著
看來這電視,很難完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A正常嗎?

圖中有玄機

這台電視的多媒盒沒有VGA端子
接了色差端子,也是缺紅色~

楼主:
手中沒24C16,殺廢板取24LC16來代用,面板全藍屏也無聲(無訊號)
更換手中現有24C64新品(空白),開機藍屏,五秒鐘轉為黑亮屏,無聲
殺KOLIN 3231主板取24C64代用,開機藍屏,五秒鐘轉為黑亮屏,無聲

明天去我找同行調兩顆24C16(空白EEPROM),再來試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靠近屏線附近有顆24IC..換一換
小弟有遇過,只是上次那台..換好一年後...又變色返修了... ...

您這個問題,12樓的小張師傅有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有一台更換邏輯板後完修
三太子照片的兩張邏輯版似乎無法代用吧!

兩張邏輯板,安裝了一片,確定可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那個連結,我猜換抰EEPROM 或進入工廠模式可能有機會。

看了那個連結,三娘猜換良品主板比較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C或FLASH掛  就這樣

EEPROM是24C16,需要灌程序嗎?
希望空白24C16的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個人覺得是24C
之前處理過國際的同情形也是換掉24C就好了

奇美32"紅燈閃兩下熄滅
那時也是聽漢克師傅的指導,更換空白24C64完修
您是三太子的導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eeprom的問題沒錯.更換後還需處裡一個問題.
基板背面還有一顆2.5v的穩壓要處裡 ...

感謝小張師傅指點
現在才發現主板上的24C16 PIN8 沒有VCC的工作電壓,反倒是PIN5有3.3V
唉! 這台老機難搞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台電視的多媒盒沒有VGA端子
接了色差端子,也是缺紅色~

VGA在主板上,不過色差也會那應該是每路多會,應該就是24XX的問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A在主板上,不過色差也會那應該是每路多會,應該就是24XX的問題啦

呵呵! 三太子沒注意VGA端子在主板上,糊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eeprom的問題沒錯.更換後還需處裡一個問題.
基板背面還有一顆2.5v的穩壓要處裡 ...

一早拿到EEPROM立馬在機更換24C16,40W烙鐵糊上去,醜醜的沒關西,希望能完修

測量24C16 PIN8有穩定的3.28V,符合IC -0.3V~6.5V工作電壓需求,背板的DC TO DC 就忽略

看到紅色出現,就代表有喜氣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 ,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早拿到EEPROM立馬在機更換24C16,40W烙鐵糊上去,醜醜的沒關西,希望能完修

三太子又活過了來。。。。。。。

啊呀!糟糕。。。。不小心又給你加分了。。。。。這樣你的酷幣就太多了。。。。

网友:
三太子不愧為我的偶像

网友:
恭喜popcorn大完修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手中沒24C16,殺廢板取24LC16來代用,面板全藍屏也無聲(無訊號)
更換手中現有24C64新品(空白),開機藍屏 ...

24C16跟24C64位址位元數不同,肯定是無法代換,但24LC16應該是可以的,可能從廢板拆下裡面不是空白,裝上後主板控制程式誤判,沒有寫入初始化數據才導致不能使用,如果有燒寫器先將24LC16抹除成空白之後再焊上,說不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24C16跟24C64位址位元數不同,肯定是無法代換,但24LC16應該是可以的,可能從廢板拆下裡面不是空白,裝上 ...

感謝YES版主解說
三太子只備24C64,所以其它的EEPROM才會殺來殺去,很浪費工時
剛才發現學姊也有賣24C16 10顆50.-,當初24C16沒備料真是失算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1168833994

順便請教您~
24C32與24C64共用一份DATASHEET,除了容量差異,是否24C64可代24C32?
24C32-64 ATMEL.pdf (670.92 KB, 下載次數: 9)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YES版主解說
三太子只備24C64,所以其它的EEPROM才會殺來殺去,很浪費工時
剛才發現學姊 ...

看了老半天,豆芽菜一個也不認識,有差異的地方或許就是 12bit 和 13bit 的差異吧!?

网友:
恭喜完修,三太子大也是很多人的導師,謝謝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24C32與24C64共用一份DATASHEET,除了容量差異,是否24C64可代24C32?

24C64可以代替24C32,反之則不行。
這兩者位址格式相同,所以軟體命令可以相通,用24C64替代24C32是可行的。

网友I:
恭喜完修,三太子什麼東東都搞,真是佩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恭喜完修,三太子什麼東東都搞,真是佩服啊!

還說咧! 這台交機才三週,就返修了
這次的診狀:插電待機藍燈有亮,開機亮黑屏、任意鍵無作用
24C16 PIN-8 3.2V,VCC正常

更換24C16,故障依然。發現 24C16 PIN-2 PB0銅箔脫離,放大鏡檢查似為空腳

更換原24C16B(缺紅色)的EEPROM,各障依然"開機亮黑屏、任意鍵無作用"
這電視還能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