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擊器 LC震盪

楼主(2015-11-22):
小弟請問一下問題

1.開關斷開的瞬間 C2對電感充電 那電感會對電容充電 之後不斷交換能量還是將能量消耗在斷開瞬間產生的電弧(火花)上 ?  如果對電容充電 那樣會產生LC震盪嗎?

2.他的繼電器的功能 是 不斷跳動 然後對電感充電 斷開電感放電 產生震盪  所以電容的功能是?

3.他這個電路是單極性電流?

小弟有試做電路

不過繼電器燒掉了

  小弟沒有用繼電器  電弧極短

4.是因為小弟用的電容是麥拉   但是 上面的電路是用陶瓷  電弧極短是這個原因  還是因為他的繼電器使電路產生震盪 不斷持續放弧?

對不起小弟問了那麼多問題

謝謝您

電擊槍電路

電擊槍電路

网友:
這個電路繼電器就是振盪器,沒有繼電器火花可能只是一瞬間吧?

网友A:
1.在開關斷開瞬間,LC會產生減諧振盪,利用點火線圈輸出高壓,僅能產生短暫的高壓火弧現象.
2.C2電容的作用式在開關接上時,作儲電功能,該電源不可連續出現在高壓線圈的初級端(會形成短路現象),並利用繼電器跳開後,才能將儲存的能量,轉成交流電源,並輸出在高壓端.
3.所以他是以交流電源形式出現在輸出端.
4.至於電弧變小,可能是使用了不適當的升壓元件,或使用了電容值過高的C2.試試不要一直按著試繼電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kGVMWK10qU

网友:
1.將能量消耗在斷開瞬間產生的電弧(火花)上
   還有零件以及線路  上  的   等效直流電阻

2.他的繼電器的功能 是 提供補充    上述1. 能量消耗

3. 鄙人不才 鼯鼠五技

4. 電弧極短是這個原因
  是覺得說高壓不夠?

   4-1 先確定ignition coil 是你自己繞的  還是機車上的?
    4-2 用的電容是麥拉   但是 上面的電路是用陶瓷==> C2 是吧
           先看耐壓 能承受  LC震盪時的耐壓
         基本電學 電容公式  能量Q= V x C = I x t
         I 是 ignition coil 由  12V經繼電器的來的  加上 被電感量  定死了
         想把LC震盪時的電壓  提高
         就剩電容量降低
       ------------
        實務情況不是很清楚  例如12V 內阻如何 / 同道理繼電器的接點內阻
        他們影響了 上述 的 能量Q

网友:
我有做過類似的事情 我映像有點模糊 沒記錯的話 可以不用電容  我是用24v的繼電器    先在電源供應器正極接好二極體 箭頭往繼電器線圈那邊  COM接負極  常閉接線圈   接著上電 享受被電的樂趣吧n_118|

网友:
要玩這個電路,最難的地方,就是原作者因為安全因素,電路上沒有元件參數。
那要怎麼辦,其實資料50年前就有了,就是汽機車的『白金點火系統』。
細節都在資料中。
建議
D1 雙向TVS瞬態抑制二極管400V以上
C2 0.16uF~0.27uF紙質電容,機車的高壓線圈可以小一點,汽車的大一點。
千萬注意,這個電路對人體可能會造成傷害,一定要注意安全。

PS:1)C2不建議加大,那太危險了。
     2)作者的電路,電容與高壓線圈初極是並聯,車用的『白金點火系統』是串聯,但原理是不變的。
     3)用電池來測試,不要使用電源供應器,不然會後悔。

网友B:
剛才去看原作者網站,還真多人再玩這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才去看原作者網站,還真多人再玩這個。

剛剛去看影片  這傢伙真是瘋了

网友:
以前老一輩的電魚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開關斷開瞬間,LC會產生減諧振盪,利用點火線圈輸出高壓,僅能產生短暫的高壓火弧現象.
2.C2電容的作用式 ...

感謝你們幫小弟解惑

利用繼電器控制簡諧震盪頻率不斷跳動 跳開瞬間產生電弧 彈開瞬間頻率高一點就可以 使她的拉弧時間久一點 看起來持續時間比較久?

電感的能量消耗在火花和對電容充電 電容對電感放電 (簡諧振盪) 然後換能 產生類似正弦的波形?

上面有錯請直證 以上是小弟看了各位大大的解說 之後的認知

小弟做的實驗因為無法貼連結

請自到YOUTUBE 搜尋失敗極短的電弧 就是小弟的實驗

因為小弟的繼電器燒壞掉了

所以只能用手動方式 來造成電弧

發現我將正負極接上 充電時間要到10秒左右   然後放開才會有電弧  不然充電時間太短 無法產生電弧
電弧短是因為電壓不夠強大嗎?(匝數不夠 所以高壓不足? 還是C2電容量不夠能量不足? 還是充電不夠久?)
或者點火線圈過於老舊 漏電高?

然後產生時間短 因為沒有繼電器

對電容電感充電時間長的原因是因為以下的原因嗎?
1.小弟的電路連接都是用單心線.單心線太細電流不夠傳送
2.一樣是10uf不過麥拉電容
3.螺絲有一點生鏽  接頭的地方有一點氧化發黑 (難以導電或

充電時間久 那表示繼電器停在常閉時間要久一點? 那表示C1電容量要大一點囉?

充電時間久了 斷開產生電弧 然後瞬間在將接頭接過去 然後再拿開 又再產生一次電弧
之後就沒辦法產生電弧 就要充電久一點才有。

以下是小弟的零件

小弟後面有接TVS 沒有雙極性 只用了 單極性2個背對背接

小弟違反板規 請告訴小弟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們幫小弟解惑

利用繼電器控制簡諧震盪頻率不斷跳動 跳開瞬間產生電弧 彈開瞬間頻率高一點就可以  ...

別緊張   會爆炸喔n_076|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們幫小弟解惑

利用繼電器控制簡諧震盪頻率不斷跳動 跳開瞬間產生電弧 彈開瞬間頻率高一點就可以  ...

電容耐壓400V以上就不用接TVS。
測試時可以先用機車的鉛酸電池(蓄電池)。
早上看原作者的網站,電路需要好像是12V/1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