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acer s243hl主機板

楼主(2015-11-23):
徵求徵求:
acer S243HL 主板,如圖:
感謝提供~

网友A(2015-12-26):
請問是什麼問題?有沒有嚐試修復?看起來應該是把電容換過,如果仍沒有辦法開機,那麼可以看一下IC的問題。也有可能是插座的問題,今天剛替朋友看一台同型螢幕,拆開後把接頭調整重插,就可以正常開關機了(我使用ASUS 19V 3.42A的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什麼問題?有沒有嚐試修復?看起來應該是把電容換過,如果仍沒有辦法開機,那麼可以看一下IC的問題。 ...

主板泡過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