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ocus50吋XT-50IN800與SANYO三洋48吋(SMT-48MV6)比較

楼主(2015-11-24):
請問前輩小弟現有個問題想請您們幫我評估那台比較優勢

目前我有二台做選擇
InFocus 50 吋 液晶顯示器 XT-50IN800

InFocus50吋XT-50IN800

InFocus50吋XT-50IN800

SANYO三洋48吋LED液晶顯示器(SMT-48MV6)

SANYO三洋48 SMT-48MV6

SANYO三洋48 SMT-48MV6

主要是保固結束後,零件又好取得為主

先感謝前輩囉

网友:
這無關維修

要放在[打屁閒聊]區

楼主:
好,謝謝前輩

但是我沒辦移過去,造成困擾實在抱歉

网友A:
SANYO三洋48吋LED液晶顯示器(SMT-48MV6)  --->全機三年保固

InFocus50吋XT-50IN800 -->全機三年保固  PS:專用視訊盒為一年保固

多是清倉特價中

由於均在保固內,我想因該也沒有數據可以知道哪個品牌的零件比較好買好換

===========

我是建議你在找找~最好是買有"內建wifi"功能的電視~比較符合換新電視這個時間點

网友B:
只要面板不要壞~

其他都還好(改公版)!

會擔心就找網路上比較熱賣的機種,故障後才會有很多拆機件~

至於內部電子元件,只要不要買$ONY之類的,零件也不會太難取得!

网友C:
換做是我,我會去看哪一台的色彩是我比較能接受的,至於哪一品牌及會不會常壞的我就不會在意了,因為我認為哪一牌都一樣,一定都會壞,沒有不會壞的液晶電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換做是我,我會去看哪一台的色彩是我比較能接受的,至於哪一品牌及會不會常壞的我就不會在意了,因為我認為 ...

現場看會準嗎?

都嘛展示模式且畫面都用特定找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面板不要壞~

其他都還好(改公版)!

嗯嗯,感謝大大的回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做是我,我會去看哪一台的色彩是我比較能接受的,至於哪一品牌及會不會常壞的我就不會在意了,因為我認為 ...

我知道,物品那有用不壞的道理,謝謝前輩回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現場看會準嗎?

都嘛展示模式且畫面都用特定找過的...

我買電器從不會再大賣場買,一定是找附近的電器行買,他們電視都直接接第四台的,有什麼不準?
還有這只是我的個人的一個方法,不代表每個人都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NYO三洋48吋LED液晶顯示器(SMT-48MV6)  --->全機三年保固

InFocus50吋XT-50IN800 -->全機三年保固  PS: ...

台湾的视讯盒是插天线里面包含高频头(高频调谐器)及中放电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現場看會準嗎?

都嘛展示模式且畫面都用特定找過的...

大陆多年前曾报道东北一老师去商场买台液晶电视回来,画质还不如他的老式显像管电视好,拿回商场重新换一台并要求商场派人上门调试,画质还不满意,师傅说有线信号差,老师说信号差我这台老电视为什么好呢?师傅感觉难缠借口要回去拿东西想开溜,老师要留下他的工具包,两人拉扯,老师到厨房拿菜刀把师傅砍死。

网友:
喔,這樣就知道你的策略了,但電家肯定要有規模,因為展示很花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陆多年前曾报道东北一老师去商场买台液晶电视回来,画质还不如他的老式显像管电视好,拿回商场重新换一 ...

玩這麼大

网友E:
商场展示放的是高清信号,那时大陆很多城市的有线电视还是模拟信号,天线插头插高频头输入,有些地方信号较差,或他家里线路不好也差,老式显像管电视可能是小屏幕,如21”,信号较差小屏幕还不明显能接受,换个32”液晶噪点干扰被放大,就难以接受,普通人不懂这些,天真地认为现在技术比几十年前进步,或贵的新式电视画质一定比老电视好,解释给他听他又听不懂,你说我的信号差,我就插个老电视让你看看差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商场展示放的是高清信号,那时大陆很多城市的有线电视还是模拟信号,天线插头插高频头输入,有些地方信号 ...

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网友F:
三洋50吋的出來囉..買三洋的話
強烈建議請選擇50吋的.50MV6
48的應該很快就不生產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洋50吋的出來囉..買三洋的話
強烈建議請選擇50吋的.50MV6
48的應該很快就不生產了.........

沒錯沒錯,我已經挑此型號,前輩真是厲害呀

网友G:
現代的液晶電視要看傳統類比(模擬)的第四台訊號 (Cable TV) 真的是有些障礙,要選較佳的處理晶片才能有解。
SONY 晶片在這方面的確比較厲害,但其面板的故障率的確不敢恭維。
電漿螢幕在這方面也是比較優秀,但已經停產買不到了,自己家裡看慣電漿畫面後外面的液晶面板都看不慣。
只有改看數位信號才能搭配,無線數位台沒幾個頻道沒有看頭,改用數位第四台或網路電視盒都還要外掛一台機上盒,網路電視盒雖然收視不用錢但機器常不穩當機,頻道節目也常被對岸給封鎖看不到。

如果還是要搭配類比訊號來收看節目還是得去傳統電器行挑電視,大賣場只有高清信號讓你看(放類比訊號就沒人會買了),可以要求老闆放類比第四台讓您慢慢挑,不過再幾年後就沒有類比訊號可以看也就沒有這個困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現代的液晶電視要看傳統類比(模擬)的第四台訊號 (Cable TV) 真的是有些障礙,要選較佳的處理晶片才能有解 ...

現在的電視實在是不用買太好.數位訊號隨便接隨便清<台>
要直接接K波線沒高階點電視實在不行.但礙於現階段電視便宜
幾年後又很快掛點.不像傳統電視可看20年.要網路可用智慧棒或
等等東西取代.又可移動.花錢買好一點的電視讓類比好看些實在
沒必要.有第四台的裝機上盒.沒有的看天線就可解決.它們有個共
通點.畢竟他們也沒台台高畫質.就算明年4K大戰.卻還是沒那個訊號
可用.最終還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沒錯,我已經挑此型號,前輩真是厲害呀

大大真是<巷子內>滴

网友:
引用 网友G:
現代的液晶電視要看傳統類比(模擬)的第四台訊號 (Cable TV) 真的是有些障礙,要選較佳的處理晶片才能有解 ...
頻道節目也常被對岸給封鎖看不到

被大陆封锁的所谓“频道节目”指的是什么?指无线接收、卫星接收、有线电视还是网络电视?
大陆我这里的有线电视已全面数字化,没用机顶盒的电视原来还有6个模拟台可看,现在乡下已完全停播模拟6个台,城里是如果家庭没用机顶盒的把有线电缆剪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