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宏通 HANION LTV-3203H 這樣的畫面是~面板壞了嗎?

楼主(2015-11-24):
請大大們幫我看看這是面板問題還是邏輯板故障?

网友:
看來很像巴黎恐怖攻擊一樣  子彈咻咻劃過  當然是面板中彈了

网友A:
需要測試儀給訊號判斷了!!

不一定是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測試儀給訊號判斷了!!

不一定是壞的!!

沒有儀器可測試~
但是..在選項裡最完整的畫面就這個~
每個選項畫面都會有一點差異~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04502&size=300x300&key=8c635da42fabc719&nocache=yes&type=fixnone

网友:
感覺像軟排問題

楼主:
軟牌已更換扔無效.....
但...主板上有一晶體只有1.8V
不知是不是這供電不足....

网友:
期待各位高手解答幫助樓主早日修復

网友B:
請問樓主,這機有型號吧!?
請補充上來讓大家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樓主,這機有型號吧!?
請補充上來讓大家知道。

名牌電視~
電源版修好了..後續卻還有問題!
奇怪...每次碰到的都是雙重以上問題~
雖然是練功好題材~
但....快要考倒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名牌電視~
電源版修好了..後續卻還有問題!
奇怪...每次碰到的都是雙重以上問題~

標題幫你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標題幫你改好了!

謝謝你~

网友C:
側邊有軟排嗎?
有的話清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側邊有軟排嗎?
有的話清潔看看

邏輯版有四軟排都測試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測試儀給訊號判斷了!!

不一定是壞的!!

你好~想請教一個問題!
主板上的穩壓IC 正常值是多少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想請教一個問題!
主板上的穩壓IC 正常值是多少呢?

懷疑的話就換掉看看不就知道了。。。。。。

這不懷疑很多地方才修好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5867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懷疑的話就換掉看看不就知道了。。。。。。

這不懷疑很多地方才修好的??

您說的也對~
懷疑不如動手....
謝謝你讓我燃起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