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cuphase RC-200 遙控器維修

楼主(2015-11-24):
電池漏液有些按鍵不動作. 花了200的運費寄回總代理修理. 總代理說是電路板已經被腐蝕沒辦法修. 新品總代理報價一隻4800. 只好用人工遙控.

後來想想如果是銅箔腐蝕的話用電線去連接點應該可行.

於是買了開殼工具.

清潔完成後先裝上測試一下....沒有想到竟然修好了. 省了4800.

電池漏液慘狀

電池漏液慘狀

清乾淨了

清乾淨了

Accuphase E450

Accuphase E450

网友A:
請問是用什麼溶劑清洗銅綠腐蝕的電路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用什麼溶劑清洗銅綠腐蝕的電路版?

一字起子慢慢刮掉結晶體

网友:
哇... 日本勞斯萊斯耶! 買不起只能流口水...

网友A:
這樣會不會刮傷PCB?
如果不刮他,應該還是會通電吧?

网友:
厲害,賺到了4800元。^_^

网友B:
建議~像這種特殊的遙控器..最好趁他功能還正常時..趕快買一隻學習式的遙控器copy起來比較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會不會刮傷PCB?
如果不刮他,應該還是會通電吧?

小起子慢慢小心地刮. 應該是會通電. 我只是想把它弄乾淨來量哪裡有斷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像這種特殊的遙控器..最好趁他功能還正常時..趕快買一隻學習式的遙控器copy起來比較保險~ ...

說的是. 貴貴的原廠遙控器就把他供起來.

网友C:
鏽力十足,還好我的才鏽最邊邊...

BENQ電視 遙控器 故障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58378-1-1.html

网友D:
你這種算好處理的,我遇到的連trace都是炭膜,一刮就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說的是. 貴貴的原廠遙控器就把他供起來.

記得先把電池取出再供起來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記得先把電池取出再供起來呦~

已經買了一個學習型的遙控器來用...原廠的就供起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這種算好處理的,我遇到的連trace都是炭膜,一刮就斷

是啊..有拜有包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鏽力十足,還好我的才鏽最邊邊...

BENQ電視 遙控器 故障維修

還好沒有鏽到不可處理

网友:
擴大機的遙控非常的煩,每次遇到壞了都無解。
有試過用學習遙控的COPY,特殊機好像也COPY不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好沒有鏽到不可處理

如果沒有清除乾淨,還是會繼續腐蝕,
因為電池液腐蝕很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