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LM-32S1 有5VSB,無待機紅燈

楼主(2015-11-24):
手中有兩台SAMPO LM-32S1,但是這兩台的內裝電路有差異

躺著那台面板為5V,站著面板為12V,主板上屏壓輸出也不同
躺著那台燈管為CCFL,站著燈管為EEFL
所以兩台電視只僅 電源板、TUNER相同,可互換

這台CCFL上周完修,但是開機4~8小時熱機後,背光熄滅有聲無影

更換良品電源板後更慘~ 插電待機有5VSB,無待機紅燈、有5V/12V/24V

確認兩片電源板都是良品,插電待機時兩台主板已經有4.9V(來自TM102 44P晶片)開啟電源板PSON
拔除屏線、高壓板、TUNER接頭、7 KEY、紅外線板,故障依然
求教先進,有沒此機相同故障完修經驗~

网友A:
查查cpu复位、总线电压

主板DC/DC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如有示波器檢查主板&高壓板各電壓濾波狀況會比較快,不然先試試瞎子摸象法看哪個三端穩壓器比較燙

网友C:
這塊主機板FLASH IC常常很燙燒壞了 ...如確定主機板壞 建議改版  這塊主機板很爛

网友D:
我的看法跟樓上一樣,查修的時間比改公板更浪費時間,而且修好又回來的機率也高

网友E:
我的感覺是程序那顆IC異常了,SAMPO的記得好像都要有程序,不能用空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cpu复位、总线电压

主板DC/DC电压是否正常

插電待機,主板四顆穩壓已經全部到位,都還沒開機咧
沒有安裝電池的數碼產品,三太子還沒有RESET成功的案例,可能技術真的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有示波器檢查主板&高壓板各電壓濾波狀況會比較快,不然先試試瞎子摸象法看哪個三端穩壓器比較燙 ...

兩支電表,紅表DCV、黃表ACV,查漣波也是快捷~

主板異常,外接5V至主板5SB接口,看電流趨勢也是一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塊主機板FLASH IC常常很燙燒壞了 ...如確定主機板壞 建議改版  這塊主機板很爛 ...

這塊主機板很異類,電源板經由兩條細藍線提供5V、5SB至主板同一點
這代表: 當關機時~ 5SB仍然供應主板上5V的流路,待機耗載自然就比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看法跟樓上一樣,查修的時間比改公板更浪費時間,而且修好又回來的機率也高

如果不好修,三太子更懶,會找同行調一片同型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感覺是程序那顆IC異常了,SAMPO的記得好像都要有程序,不能用空白

EEPROM是U12 ATMLH734 16B 使用空白24C16替換,開關機就恢復正常
再裝回ATMLH734 16B又不能開機,裝回空白24C16又正常

待機黃燈,開機綠燈

開機搞定,更換電源板等著溫機,看看4~8小時背光是否還會熄滅
感謝各位先進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EEPROM是U12 ATMLH734 16B 使用空白24C16替換,開關機就恢復正常
再裝回ATMLH734 16B又不能開機,裝回空 ...

看懂了,所以這台是因為EEPROM程序有問題或是損壞,造成無待機燈號~
恭喜修復,小弟也增加經驗了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又增加了一些見識。

网友:
這塊主機板也是公版之一,多年前買一片要價2000。

ARCHTEX 聯誠視訊37吋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1935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感覺是程序那顆IC異常了.....................................................

拆修這台,主要原因: 開機4~8小時熱機後,背光熄滅有聲無影
這兩天熱機下,背光熄滅問題仍然存在

背光值設50%冷開機104W,每一小時運作電功約下降5W,直到電功下掉70~65W時,背光熄滅
剩下主板持續運作約18W,綠燈、有聲,關機重開又恢復正常收視,診狀循環~
背光熄滅後測量高壓板有23.7V、INV 4.8V、DIM 2.0V 數據與冷開機相同
手中沒有14燈高壓板備品,高壓板以往也沒完修經驗,這診頭還能醫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拆修這台,主要原因: 開機4~8小時熱機後,背光熄滅有聲無影
這兩天熱機下,背光熄滅問題仍然存在

三太子已經把範圍縮小到高壓板和燈管的問題了,何不一股作氣搞定它!?

修高壓板也不難,只是費工時,燈管用測燈儀一支一支測,測到那支燈管電流差異大,
狀況可能就在那裏。

還有熱的問題也有可能是保護啟動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太子已經把範圍縮小到高壓板和燈管的問題了,何不一股作氣搞定它!?

修高壓板也不難,只是費工時,燈 ...

不是不一股作氣,三太子功夫差,積修如山

這種數小時才發生故障,只能擺在外面曬太陽,陽光下也是4~8小時背光才會熄滅,看似與溫度無關
關機後可隨時啟動背光,燈管要壞的機會很低。定電流1mA,每對燈管燈壓如圖標示

高壓板無過熱跡象

肉眼目視無裂焊,變壓器重新補焊

一分天註定,九分要靠運氣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電待機,主板四顆穩壓已經全部到位,都還沒開機咧
沒有安裝電池的數碼產品,三太子還沒有 ...

很不錯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修這台,主要原因: 開機4~8小時熱機後,背光熄滅有聲無影
這兩天熱機下,背光熄滅問題仍然存在

布袋戲 愈看愈有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修這台,主要原因: 開機4~8小時熱機後,背光熄滅有聲無影
這兩天熱機下,背光熄滅問題仍然存在

讚哦!就好像看布袋戲 愈看愈有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不一股作氣,三太子功夫差,積修如山

三太子,
忘記在哪邊找的資料,試試取消保護後確認問題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
忘記在哪邊找的資料,試試取消保護後確認問題看看吧?

高壓板變壓器補焊後,還是無效
這電視4~8小時背光熄滅,關機重開,還能繼續收視,其實這也不是什麼嚴重的毛病
除非更換高壓板,不然查修起來,徒勞工時

想把高壓板放進烤箱,來區隔元件不良還是裂焊所引起
不知道該烘多少度℃? 烘多久?

网友G:
引用 楼主:
高壓板變壓器補焊後,還是無效
這電視4~8小時背光熄滅,關機重開,還能繼續收視,其實這也不 ...

這是狠拚硬幹的鐵漢啊!!!!

這種無铅的要烤的話,電容要拆掉,3分鐘溫度爬昇到達230度就可以了.

二百多度這種情況下,塑料有點危險......

加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壓板變壓器補焊後,還是無效
這電視4~8小時背光熄滅,關機重開,還能繼續收視,其實這也不 ...

之前用烤麵包機烤一片DDR2的RAM,結果烤完整個"臭灰搭", 之後再也不作這種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是狠拚硬幹的鐵漢啊!!!!

這種無铅的要烤的話,電容要拆掉,3分鐘溫度爬昇到達230度就可以了.

230℃,那塑膠不都玩完了
要另外作打算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烤麵包機烤一片DDR2的RAM,結果烤完整個"臭灰搭", 之後再也不作這種夢了. ...

烘培是一種高深的技術
聽同業說CB要先除濕穩定後,才能漸次升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
忘記在哪邊找的資料,試試取消保護後確認問題看看吧?

昨天氣溫驟降,試機,室溫25度也是4~8小時背光會熄滅
只好使用祖傳僻步~ 調降高壓板功率

電功率由114W降為90W,以減輕高壓板的工作負荷

開機12小時,背光不再熄滅,感謝班大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氣溫驟降,試機,室溫25度也是4~8小時背光會熄滅
只好使用祖傳僻步~ 調降高壓板PWM電壓

這樣也行.......

网友:
修到要自己改電路~

真是高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氣溫驟降,試機,室溫25度也是4~8小時背光會熄滅
只好使用祖傳僻步~ 調降高壓板功率

那建議你把那顆7812換掉試試看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受益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建議你把那顆7812換掉試試看

高壓板每日燒機,7812 Vout 11.88VDC 漣波 15mVAC恆定
如果背光再發生熄滅,就遵照班大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