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討論千沸水,再加上RO

楼主(2015-11-25):
一般傳統瓦斯煮開水,沒有經過濾水器,煮過就知道會有垢
若將沒有過濾的水,用電熱水瓶煮開,甚至用保溫功能、再煮沸功能,這就形成了"千沸水"?

=====================

引用連結的內容 http://www.cancer.myklyf.com/anti-cancer/4360.html
隨著水分的不斷蒸發,亞硝酸鹽的比例不斷增大

其中"亞硝酸鹽"可以替代成水中的其它物質,如"金屬離子"

文章中竟然提到"氯"會增加
這點可能有誤,煮水就是讓氯加速飛散到空氣中
另一個疑慮是"三鹵甲烷",形成的原因是 氯+有機物質+加熱

=====================

經過RO處理後(僅RO,未預設其它濾心)
可以去除的東西
1.金屬,金屬離子,重金屬,重金屬離子
2.有機物質

經RO不能去除的東西
1.氧、二氧化碳、氯…

=====================

這樣的水,再拿去煮沸,甚至千沸,會有什麼問題呢?
看似沒問題,是因為理論上很乾淨
有問題的是器材…實際上器材也會是提供一些有的沒的的來源
1.金屬
2.有機物
這些都存在器材表面,甚至是溶出,304,陶壺,新品工廠殘留的污物
建議洗乾淨後,擦乾,不要讓水、水滴殘留,再去烘乾

=====================

最近在做一些實驗,所以亂想一些東西

网友A:
我覺得很多人對水的雜七雜八想法太多,也過多了。

RO處理過後就己經非常非常非常乾淨’安全了。(因為很簡單,所以要說三遍)

RO水如果放著還有一點點污染,那還是在非常非常非常乾淨’安全。(跟RO出現之前的水相比)

既然如此,何必進入強迫症狀態????

另外,很多人看RO水只記得重金屬’化學物質,忘了細菌’病毒等,這些也很重要。

如果沒有經過RO過濾,就算煮過這些東西也是存在裡面的有機物質。。。。。。

總之RO濾過之後,其他都是多餘的動作。特別是煮沸,完完全全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很多人對水的雜七雜八想法太多,也過多了。

RO處理過後就己經非常非常非常乾淨’安全了。(因為很簡 ...

┌─────────┐
│>給大家的話<│
└─────────┘
一般家用整套的RO出來,到儲水桶,這段很乾淨
儲水桶到水龍頭,這段也很乾淨
水龍頭出水口,經常有水殘留,會長東長西,微生物、菌、青苔…
1.每天用水的用戶,盛水前先漏一些掉,幾秒
2.一周兩三次的用戶,可能要漏更多,甚至經常把龍頭拆下來清潔

==========================
我說的是純RO,沒有經過除氯什麼的,只是要藉RO的低通率特性來說過濾掉什麼,沒過濾什麼

==========================
有些人會說RO出來的水不好喝,有怪怪的口感
這跟酸鹼值有關,還有溶於水中未過濾掉的東西有關
喜歡喝好喝的,就會再加一些礦石
有些人拿加了礦石的再去煮沸,又變成有垢了XD

网友A:
[有些人會說RO出來的水不好喝,有怪怪的口感]

這件事我只能說[是因為太乾淨了,所以不習慣那個味道]。

以前有一個水質鑑定師拿幾杯水給一些人喝,結果很多人都選水質不好的說[這杯最好喝]。
應該是味覺被習慣弄壞了。

那個專家說[如果搞不清楚自己要喝什麼水最安全,那就喝RO水]。

我家的RO水曾引來螞蟻。。。。。。。。。。

另外,我不太懂[純RO,沒有經過除氯什麼的,只是要藉RO的低通率特性來說過濾掉什麼,沒過濾什麼]這句話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人會說RO出來的水不好喝,有怪怪的口感]

這件事我只能說[是因為太乾淨了,所以不習慣那個味道]。 ...

我說的是,只有通過RO膜,沒有經過活性碳之類的化學補捉來除氯的說
這是我的實驗內容的設定

話說那個表格的"濾除率"不是100%,不會覺得怪怪的嗎?
尤其是無機物、重金屬

理論上來講,比喻1cm的洞,塞不過去10cm的球,竟然還有2~45%的機會可以塞過?
製表的問題還是我理解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說的是,只有通過RO膜,沒有經過活性碳之類的化學補捉來除氯的說
這是我的實驗內容的設定

不會啊!!!

製作良率不可能那麼完美。

98'99%己經很棒了。。。。。。

你想一想,要是沒有過濾,那喝下多少奇奇怪怪的東西???

其他濾水器沒有一樣比RO強。。。。。所以我選RO。

另外,我是找不到美國FTA那張表,那列出來的可能有一’二百項檢測。

网友:
還有。

越毒的東西分子都比較大,那大部分都被RO濾掉了。。。。這才是重點。

RO是太空人用的。。。。。他們的水份是一直循環在用的。。。。這濾水能力能不強嗎???

不強早就被自己毒死了。

我記得氯也除掉了。你自己google找找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說的是,只有通過RO膜,沒有經過活性碳之類的化學補捉來除氯的說
這是我的實驗內容的設定

我記得氯不是會破壞RO膜, 不裝活性碳來除氯直接進RO膜
那RO膜不就很快就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記得氯不是會破壞RO膜, 不裝活性碳來除氯直接進RO膜
那RO膜不就很快就掛了 ...

這個取向來談,有怕氯和不怕氯的ro膜

怕氯不怕菌
怕菌不怕氯

我的想法是,選用不怕氯怕菌的,因水中含有氯,所以菌滋生慢,我可以慢慢玩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會啊!!!

製作良率不可能那麼完美。

sorry,我腦袋硬掉了

過濾確不是100%的原因有待商確

我不是不信任RO,請放心

另,RO膜不能過濾氯,甚至大部份的氣體,不知道是不是所有氣體啦,沒必要糾結

网友C:
過度沸騰的水 不能喝是因為水蒸氣帶不走的物質會慢慢濃縮 因為水分也在流失中  而且要有熱能的情況下 會加速催化出那些合成物這也是很值得好好討論的

那如如果是RO水 煮沸呢?    其實只能夠保證容器安定就可以   比如說玻璃做的  陶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過度沸騰的水 不能喝是因為水蒸氣帶不走的物質會慢慢濃縮 因為水分也在流失中  而且要有熱能的情況下 會加 ...

看到你重提"千沸水"我想回頭看了第一篇文

我犯了一個愚蠢的錯
就如你所說的『濃縮』是關鍵,但第一篇文裡面沒提到
因為那時心裡只想要RO的事等等,卻忽略了開頭
真不好意思

續,合成物,大家怕的東西 draculaxx 所提供的表格有列出不少
但都是要有『有機物+加溫』的狀況下,所以濾掉了,就沒事了~

另提,因氣體會因加熱而跑出來,甚至隨水蒸氣出來,所以氯啊也不會累積

网友:
推一個~期待板主實驗出什麼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