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連結WIN2003網路芳鄰,密碼驗證無法通過解決方法

楼主(2015-11-25):
雖然現在伺服器還是WINDOWS 2003的機子應該很少,不過還是紀錄一下

網路芳鄰通常遇到的問題是,找不到遠端電腦,這在WIN7裡面,通常只要開啟網路探索
這部分就能解決90%,此外不外乎是防火牆擋住,另一個則是限制空白帳戶僅能登入主控台

但以上都不是最近遇到的問題,這幾天,我在用的WIN7電腦,這台有連結兩台WINDOWS 2003的磁碟機
一直以來都是使用同一組帳號密碼來登入網路芳鄰磁碟機
但突然有一天,發現其中一台沒辦法連結,點選後跳出輸入帳號密碼的視窗

一開始以為是有人更改了伺服器主機上面該組帳號密碼,於是另外新增一組帳密來做登入,但依舊跳出密碼錯誤
後續的試過用ADMINISTRATOR這組來登入,狀況依舊.
接著使用指令方式連結網路磁碟機,所以不存在輸入錯誤的問題

之後,去更改了WIN2003上面,網路安全驗證相關登錄,該設定的定義如下

網路安全性:LAN Manager 驗證層級

更新日期: 2005年1月
適用於: Windows Server 2003, Windows Server 2003 R2, Windows Server 2003 with SP1, Windows Server 2003 with SP2
Network security: LAN Manager authentication level
Description
這項安全性設定決定使用哪一個挑戰/回應驗證通訊協定來進行網路登入。此選項會影響用戶端使用的驗證通訊協定層次、
工作階段安全性交涉層次,以及伺服器接受的驗證層次,如下所示:

傳送 LM & NTLM 回應:用戶端使用 LM 和 NTLM 驗證但絕不使用 NTLMv2 工作階段安全性;網域控制站接受 LM、NTLM 及 NTLMv2 驗證。

傳送 LM 及 NTLM - 如果已協商則使用 NTLMv2 工作階段安全性:用戶端使用 LM 和 NTLM 驗證並使用 NTLMv2 工作階段安全性
(若伺服器支援);網域控制站接受 LM、NTLM 及 NTLMv2 驗證。

僅傳送 NTLM 回應: 用戶端僅使用 NTLM 驗證和使用 NTLMv2 工作階段安全性 (若伺服器支援);網域控制站接受 LM、NTLM 及 NTLMv2 驗證。

僅傳送 NTLMv2 回應: 用戶端僅使用 NTLMv2 驗證和使用 NTLMv2 工作階段安全性 (若伺服器支援);網域控制站接受 LM、NTLM 及 NTLMv2 驗證。

僅傳送 NTLMv2 回應\拒絕 LM: 用戶端僅使用 NTLMv2 驗證和使用 NTLMv2 工作階段安全性 (若伺服器支援);網域控制站拒絕 LM (只接受 NTLM 和 NTLMv2 驗證)。

僅傳送 NTLMv2 回應\拒絕 LM 和 NTLM:用戶端僅使用 NTLMv2 驗證和使用 NTLMv2 工作階段安全性 (若伺服器支援);網域控制站拒絕 LM 和 NTLM (只接受 NTLMv2 驗證)。

重開機,帳號密碼還是無法驗證成功,之後找到有人的分享,是更改本機的網路安全驗證層級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
"LmCompatibilityLevel"=dword:00000001

上面那段存檔成.REG檔案,點擊後加入登陸檔,重開機
這個方法是能夠成功的,但是,此問題的產生就不得而知了,畢竟之前也使用了很長一段時間
而且伺服器也沒人去更動,如果是WIN7與WIN2003的驗證層級不相容,但其中一台又能驗證成功

或許是某個更新導致? 但我印象中並沒有壓更新,WIN2003也停止更新支援了啊.

提供給遇到相同問題的人,一個參考...

网友:
家用版的 win7 嗎??

楼主:
專業版的32位元win7.

网友:
我只在 win7 x64 家用版, 也就是筆電常發生, 通常關機重開就好了, 但不常發生

网友(2015-12-27):
收下,了解一下,謝謝

网友A:
還有時間跑掉 也會造成無法登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時間跑掉 也會造成無法登入成功

謝謝告知,這倒是個有趣的情況

目前倒是還沒碰見過這情況

网友B:
我是遇過類似的
因單位的影印機掃描都是從網芳去傳輸的
大部client端都是用win7專業版(少量winxp)
只有win7偶爾會出現 影印機掃描無法登入傳輸的問題
帳號密碼都對,就是不行。
但從其他win7測試網芳卻是正常的
檢視所有共用的設定都沒錯 (所以也沒改設定)
後來重開機試試  好了
什麼設定都沒改,只有win7重開機
這也遇過好幾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遇過類似的
因單位的影印機掃描都是從網芳去傳輸的
大部client端都是用win7專業版(少量winxp)

如果公司規模挺大的,超過10台以上
就要注意看看是不是超過連線數限制

使用指令net config server可以查看

网友C(2016-01-29):
我公司也是使用 win server 2003 std, 但我猜測是, 需要架 AD 了
我公司有 17台 WIN7 PRO, 10台 WIN8.1, 有 AD 環境, 一直很穩定
但沒有加入 AD 的 PC 才會發生那種情形, 您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公司也是使用 win server 2003 std, 但我猜測是, 需要架 AD 了
我公司有 17台 WIN7 PRO, 10台 WIN8.1, 有 ...

謝謝...

太多台的話,的確需要更進一步的管制方式

避免語言(protocol)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