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KO 電動吸錫槍的吸錫頭終於快掛了

楼主(2015-11-25):
用了多年的HAKKO 吸錫頭終於快要壽終正寢了,昨天晚上在收拾工作桌時才發現吸錫頭的尖端部位居然像磨了一環,這個吸錫頭的口徑是1.0的,看來又要花錢了。

网友:
還不能它掛n_027| 利用些烙鐵復活劑讓它重新鍍上新錫   或是酸洗 在馬上鍍錫
也許能救回來  但是鍍層就不保了會被咬到

网友:
看到底下的隔熱墊   要去塑膠材料行 24*30公分 180元

网友:
這顆似乎是808的?

楼主:
這是474 的,不過印象中808 跟474 的吸錫頭是共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474 的,不過印象中808 跟474 的吸錫頭是共用的。

剛查了一下是一樣的~通用的

网友A:
拿去鍍金吧,

永遠不會生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去鍍金吧,

永遠不會生鏽!!!

老大又不是賣石油的...

再說今年已經赤字連連,連紅豆餅都沒得吃了...

网友:
公司有一台,以前一天要吸好多孔,就怕吸有腳的,吸多了刮破吸錫頭鍍層,就會一直萎縮還會刮傷PC板線路,當換則換嘍。

网友B:
这个HAKKO 吸錫頭是金属的还是塑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HAKKO 吸錫頭是金属的还是塑胶的?

電動吸錫槍本身會加熱,它的吸嘴在使用時,動不動溫度就400度以上,所以一定是金屬的,一般手動的吸錫槍本身吸嘴不會加熱,所以都不是用金屬。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動吸錫槍本身會加熱,它的吸嘴在使用時,動不動溫度就400度以上,所以一定是金屬的,一般手動的吸錫槍 ...

坦白地说,日本的电动吸锡器没用过,只用过国产的电动吸锡器,因为不好用,只用了几次就闲置了,比较偏爱质量好的手动吸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