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單相馬達220V 配置不合適耐壓值之啟動電容與運行電容

楼主(2015-11-25):
友人問我NFB(無熔絲斷路器)燒毀能換嗎? 應還可以啦~我去試試.....
先換上2P 30A之後上電,難怪NFB易燒毀。
聽友人敘述:此單一回路是控管一台單相220V 3HP馬達。
每次要啟動時都會嗡嗡叫兩、三秒(這次就是嗡太久切斷後再開,連續關開數次以致於燒毀NFB)才能順利啟動完成。
心想啟動困難先看看啟動電容吧~
它是由2顆400UF電容所並聯,一看之下,難怪.....
在此心中就有一疑惑不解,為何明明220V的電壓,而廠商卻採用125V的耐壓值呢??
既然能製造生產電動機,不可能連最基本的知識都不知道吧!或是不夠道德呢?
特地借了台可記錄最大電壓值之電錶,瞬間啟動電壓為145V(如有機會再補個圖)。
而永久電容的工作電壓也為330V(廠商配置卻為300V 50UF)。
此台馬達啟動方式略述:是屬雙值電容式,先由此兩顆400UF的啟動電容啟動完成後,
再由離心開關斷開,剩下永久電容繼續工作。
可有酷友諸大能告知原因?????

网友:
可能是被更換過

楼主:
我可以百分百確定,此電容是原廠商所配置的。
另外再補個圖,Cr的運轉電壓為何會高達344V呢?
另外補上這次量測到的Cs瞬間啟動電壓
也煩請各位大大能解惑??

网友A:
一般我們在修啟動那顆大多是用大容量電解電容下去接,不過像這類小馬力的運行都是用較低容量油電容鎖在馬達上方...

不過實務上是遇過
1:因為"放不進"去盒子所以自行更改容值的
2:客戶要求的馬力跟他實際在用的情況不適合,拿回廠商"用最簡單的方式處理"
綜合以上兩點.......這兩棵電容就不奇怪了,

而且現在馬達外觀與製造廠家都不見的是同一間廠商做的,
一台亂七八糟的破馬達都有能力做的跟新的一模一樣,
連銘牌都是全新的,當然電容就是"另外換新上去的",
總不可能連電容都"翻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們在修啟動那顆大多是用大容量電解電容下去接,不過像這類小馬力的運行都是用較低容量油電容鎖在馬達 ...

請問F大……
照您這麼說,這是不道德的配置囉……
另可否請教諸位痞大們,為何Cr的電壓能高達344V而Cs電壓只有167V呢?

网友A:
呃!
在實務上與專業理論上其實有些地方差異是
很大的!

像我們就會遇到客戶拿剛換不久的馬達來說
想"出力猛ㄧ點",你覺的換馬力大ㄧ點、傳動
比更換、電容器更換,站在大多數的客戶立場
你就會知道都選擇什麼
(就算恐嚇他開電就壞還開電的客戶都有了)
所以,這是不是不道德我不知道,但我覺得每
個行業都有自己的遊戲規則與無奈就是了

不過我不愛唸書,只能用大概知道的

如果有錯請指教

您所使用的是雙值電容式。
通俗說法除了用啟動電容增加啟動轉矩
在運行的時候還會有一顆運行電容來增加運轉扭力
所以雙電容的用法多是針對需要較大扭力,但不會
很長時間運轉的工作場所

所以在
電動機原理上是利用電容的[電流超前電壓]
特性來提供磁場有相位角度趨前偏移的效果,也就
是說,當你在電容上量測的電壓,是相位電壓,而
不是額定220v,在外很常有人就會說311v是最理想
指的就是相位電壓

我當時高中是這樣記的:有隻手在幫你推送,力量
會更猛,所以那隻手出的力量也要算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
在實務上與專業理論上其實有些地方差異是
很大的!

您客氣了,售先感謝在此受教……
照您所說,我所測出的瞬間啟動電壓應該不只167V囉……
至於相位電壓我會再詳細Google。
您先前說“一般我們在修啟動那顆大多是用大容量電解電容下去接”
可否煩請PO張圖,我所見過的似乎只有此電容(油質)。
它的體積已經蠻大了,難道大容量電解電容還要……
在此先謝過!

网友:
電感性負載在對電力網產生突波
如果是電容性或是整流性負載則會產生衝擊電流

网友A:
你好:
用簡單說法是要啟動的時候,要往後蹬ㄧ腳,所以相位電壓是不同方向

您要把空間放在馬達裡會比較好理解

另外。   當啟動繞組並聯電容時屬電容性負載,運行繞組此時則成電感性負載,所以是互斥的相位來促成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用簡單說法是要啟動的時候,要往後蹬ㄧ腳,所以相位電壓是不同方向

在此感謝諸位大之賜教...........
先收下再細細品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用簡單說法是要啟動的時候,要往後蹬ㄧ腳,所以相位電壓是不同方向

最後再請教一個問題。
一般如電容放不進那鐵盒子裡,您們都如何處理?
更改耐壓值或容值嗎??

网友A:
廢了鐵殼或換鎖其它地方,電容腳座都是一條鐵片環繞然後一根螺絲鎖,這東西到修小馬力到店家應該很好找,diy也很容易

更改耐壓這不太可能。  因為不可能換小。  只會換大。 不然這麼大顆電容爆了是很可觀的
所以沒有意義

更改容量這雖然不是說不可能、但是實務上也是以換大為比較多,換小
在一些用法也會用到,例如大型花燈用的

像你這顆3馬兩電容放一樣400,除非這顆運動方式類似洗衣機,兩相位繞組繞一樣粗
需要頻繁正反,扭力要足,持續單向運動時間短,這種配法就不奇怪了
所以並不是每顆都一模一樣

但是更換容值都要先搞清楚客戶使用的地方,運動方式,而且啟動的聲音、電流、運轉的聲音
轉速、電流都需要測,

所以如果只是放不下,當然是換地方最快,就算拉出來鎖腳座都很常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廢了鐵殼或換鎖其它地方,電容腳座都是一條鐵片環繞然後一根螺絲鎖,這東西到修小馬力到店家應該很好找,di ...

感謝您的告知..........
欲順變更換運行電容(心想遲早也會擊穿),
在不改接之前提下,欲換450V 45UF(原300V 50UF),
請問可行嗎?只差5UF(10%)。因為放不進鐵盒內。
另啟動電容只看到250V(Google 建議值為1.42倍),耐壓值夠力嗎?
再次麻煩您.....

网友A:
恩   正我所說  俺都不愛念書的    凹屋

我們都是用萬能的雙手感應+萬惡的勾表抓電流

還好有萬能的痞友

單相交流電動機起動/運轉電容計算
http://bbs.pigoo.com/thread-28415-1-1.html

另外,運轉電容請用油質,

再來,如果啟動之後馬達本身嗡嗡聲音很明顯,
機身會略為震動,那就請勇敢地開屁股檢查一下
離心有沒有正常,這種機子很強壯的  不怕

如果有錯  請不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正我所說  俺都不愛念書的    凹屋

我們都是用萬能的雙手感應+萬惡的勾表抓電流

'單相交流電動機起動/運轉電容計算"
又夠清楚明瞭....我還Google啥.....
為何此台如此特殊:
啟動電容採800UF(2顆並聯),如照公式計算才約82UF~136UF。
再來" 起動电容耐壓大于或等于(1.5~2.5)倍額定電壓"
起碼需330V,那為何最基本的電壓都找不到呢(只有250V 400UF)?
或真的照略算採136UF(不太敢...),容量相差太大了......

网友:
馬達3hp當5hp用 (偷吃步),
這樣用法沒啥奇怪的,

网友:
運轉線圏1號接電源R 4號接電源T,  起動線圏5號接2號3號  8號接電源R或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