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教dc 5pin接腳定義和焊接問題

楼主(2015-11-26):
請問~我想將平板的電源插座圖一解焊後,換上圖二中的dc母座連接線該如何做呢? 謝謝
圖一
圖二

网友:
外殼是相通  4個都一樣

   中心針會找吧  就是中間那隻

楼主:
感謝~意思1是正極2.3.4.5.負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意思1是正極2.3.4.5.負極~

可以再用電表電阻檔,量一下1腳跟中心針確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