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32吋 按鍵板遙控無反應

楼主(2015-11-26):
如圖~原本正常使用的按鍵板
在更換機板上的新按鍵後發現無法接收遙控訊號了
在使用遙控器當下測量3.3V電壓有跳動情況產生
似乎有訊號進入~~但電視就是沒有任何動作
同一時間用機板上按鍵卻可以正常開關機

楼主:
補充兩點~當我使用手機APP的遙控器軟體竟然可以控制它了(也是選擇聲寶電視)
一開始這台電視是萬用遙控器和手機APP都可控制的~~是最近才變成萬用不能使用只能用手機APP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充兩點~當我使用手機APP的遙控器軟體竟然可以控制它了(也是選擇聲寶電視)
一開始這台電視是萬用遙控器和 ...

控器還有電嗎???
有沒訊號發射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兩點~當我使用手機APP的遙控器軟體竟然可以控制它了(也是選擇聲寶電視)
一開始這台電視是萬用遙控器和 ...

萬用遙控器故障吧/代碼錯誤

网友B:
聲寶的有幾台需用專用型才能遙控,先決條件是電視要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器還有電嗎???
有沒訊號發射出來???

遙控器是正常的~~還有另一台聲寶的也是用同一支遙控器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聲寶的有幾台需用專用型才能遙控,先決條件是電視要正常

一開始是萬用遙控器也能控制~~最近才變得不能~想請問可能接收器異常嗎?(但手機APP卻能操控..怪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開始是萬用遙控器也能控制~~最近才變得不能~想請問可能接收器異常嗎?(但手機APP卻能操控..怪怪) ...

代碼重抓吧!!

网友C:
圖中的按鍵是換新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圖中的按鍵是換新的嗎

黑色圓頭是換新的沒錯!!

网友:
難不成按鍵方向裝錯?

量測一下按鍵靜態組值是否超過1M歐姆~

网友:
t大:
請確認--新換開關角度對嗎?(差90度會常on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