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請教Mirage 幻象戰鬥機350 Power 問題

楼主(2015-11-26):
大家好,小弟是新手,有power 問題想請教。

首先來一張相片

幻象標籤

幻象標籤

他的狀況是使用者有時開機會沒反應,多試幾次就可以開。

於是小弟將他打開來看。

內部下方

內部下方

由於小弟手邊暫時沒有電表與吸錫器,無法進一步測試,只知道有兩顆電容爆的蠻厲害的。

爆電容

爆電容

小弟問題是:中間兩顆我在想應該是 10v,2200uf,另外power 風扇也故障了,仔細看看機版有點焦黑。

機版焦黑

機版焦黑

其他我看不太出來哪裡還有可能爆漿元件,
請問各位大,這顆power 還有修的價值嗎?
謝謝。

內部上方

內部上方

网友:
1.因為你沒有工具,所以買其工具及電容+風扇的錢搞不好比買一個新的還貴

2.若以 DIY樂趣來探討:

a.焦黃--->這個因該是當初內部的"黃膠"因過熱變質而成的
b.你必須將電路板整個拆出看看背面是否有焦黑,如果有焦黑就不必修了.
c.自用的話電容能換掉的就全換吧

楼主:
感謝 Ultraman大指導,於是今天繼續維修行程,透過這裡也做一個記錄,也還請各位大大指導。

首先用電表量出VSB有5v輸出故研判是低壓部分有問題,而爆漿的兩顆電容剛好也在低壓區。於是先行拆卸這兩顆電容。

拆電容前主版背後

拆電容前主版背後

還好背後沒有什麼焦黑處。

拆電容前近照

拆電容前近照

拆電容前除了好眼力外,運氣也佔了一部份,不知道各位大大有何拆元件的技巧。

拆下的電容

拆下的電容

拆下的電容。

拆下電容的主版

拆下電容的主版

拆下電容主版正面

拆下電容主版正面

拆下電容後的主版,這款POWER 我找不到有保險絲,屬於低階POWER吧,但這類POWER,我手頭上有很多,所以還是要學起來修理。

風扇

風扇

這顆POWER的風扇已經不會動了,卡卡很緊。

今天就會去光華,先去換這兩顆電容以及風扇,更換後再看看狀況吧。
請容我再次記錄…
感謝各位大大。

楼主:
中午跑去光華買了電容與風扇,電容一顆$5元,風扇$100元,風扇接頭不一樣只得自己改裝。
換好電容後,接上電源就發生火花,而且是靠近電源部分。

火花

火花

還沒強制接通就有火花?害我從椅子上跳起來,趕緊拔掉電源,此時才發現原來一直沒找到的保險絲原來在這裡。

保險絲

保險絲

保險絲側面

保險絲側面
保險絲側面
這顆已經黑黑的保險絲會有大大知道規格嗎?
另外我好像看到機版好像黑黑的,是不是有元件燒掉了呢?

後來我想為何會有火花,很有可能是我將不小心將機版靠在機殼上導致短路吧http://bbs.pigoo.com/

网友:
保險絲300W到400W一般用250V6A就可以了,主要故障原因有短路,請檢查一次側有一顆開關MOS好像是2N60的檢查是否短路導通了,以 及電晶體Q9周遭元件二極體.電阻應該也故障或短路,如果以上更換後情形一樣發生,那有可能就是EE-19變壓器短路了,就必須找同樣規格POWER拆EE-19變壓器比對了練功過程一定會遇到的...加油吧

网友A:
風扇貼紙撕下來,上些油,應該可以不用花錢更換!

网友:
把膠先清除,有可能在附近的零件短路
圈紅色的地方就是保險絲
第二張的紅圈處的零件可能有故障
旁邊的雜質要清除乾淨
可避免誤判
工具買了以後還有用,但不要一次買太多
慢慢增加,修復完成感,無價...................

网友:
我之前精神不好做維修,不小心短路到,連環炸,像是放鞭炮一樣,400W電供就這樣沒了

网友:
保險絲管的顏色看起來好像燒了,用電表量看看!

网友:
建議你先不要上電測試,保險絲燒掉應該有部份有短路;
如果要上電至少先做個燈泡防燒裝置串接psu,這樣才不會一直燒~

楼主:
感謝各位高手的回覆,對於以上的建議我會一一檢視的,太感謝,
由於最近會比較忙,有空閒我會繼續完成這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風扇貼紙撕下來,上些油,應該可以不用花錢更換!

回大大,已經有點過針車油,也噴過w40,是有一點好轉,但依舊卡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大,已經有點過針車油,也噴過w40,是有一點好轉,但依舊卡卡。

我也有一棵是這樣,用手轉了好久之後就順了~~~

网友(2015-12-27):
楼主好经验,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