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LM-32V6R 待機燈問題請教

楼主(2015-11-26):
這台原本是ic901爆,經過更換新品,及背面4顆smd電阻後,5VSB已經正常

但奇怪的是待機燈不亮(5VSB電壓正常),需將110v拔除重插,待機燈才會亮,後續熱機都很正常!!!

後來再將主板,pi板5Vsb電容換新,主板24C32換新依舊無效~~~

請有相關經驗酷友解惑!! 感謝!!

待機燈不亮(5VSB電壓正常),需將110v拔除重插,待機燈才會亮

PI板

主板

网友A:
小弟提供自己的一點淺見,主板上待機電路內的低壓差穩壓器有量過嗎?是否輸出電壓不足所致,可測量待機燈號板輸入電壓,正常和不正常時差別在那?

网友B:
這個電源板只要是277爆,原板修復成功率就不高,建議改電源板加一個高壓板(未爆改278)

网友:
建議PWM IC加個散熱的這樣可以讓它活的久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提供自己的一點淺見,主板上待機電路內的低壓差穩壓器有量過嗎?是否輸出電壓不足所致,可測量待機燈號板 ...

感謝提供思路~
的確發現U104在沒有待機紅燈時,in/out已經有電壓出現(這顆需開機綠燈後才會有in/out電壓),再追查附近一顆Q103 AO4421 拆下來量看不出問題...又焊回去開機測試,一送電待機紅燈就亮,高興一下,多試幾次後還是不行...還是要110V送電第2次,待機燈才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電源板只要是277爆,原板修復成功率就不高,建議改電源板加一個高壓板(未爆改278) ...

這PI板T902也壞過...找不到料可以更換

网友C:
印象中這款電視第一次插上110V,指示燈不會亮,
按下電源鍵,待機紅燈亮,再按一次電源鍵才能開機,
只要不斷開110V,開關機指示燈就會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這款電視第一次插上110V,指示燈不會亮,
按下電源鍵,待機紅燈亮,再按一次電源鍵才能開機,
只要不斷開1 ...

感謝海洋大說明,有試過按鍵,沒待機紅燈時開不了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