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POS42V5 電壓12V.24V輸出不足(已解決,感謝各位大大回覆指導)

楼主(2015-11-26):
各位大大大家好:
今天小弟向別人討了一台大同V37NAGE電視,上電時有橘色待機燈,開機時藍燈恆亮但無影像也無聲音,於是把機殼拆開後發現電源板上的紅色LED燈一直再閃爍中,用電錶量一下5V電源沒問題但24V和12V電壓分別只有19.8V和9.8V而已,然後小弟先把後端的A/D和燈管先移除,只用空板強制啟動測量輸出,結果電壓是一樣只有19.8v和9.8v,只有5v是正常的,所以應該是此電源板異常了,故想請問以各位大大的經驗電壓不足該從哪邊優先檢測比較好,謝謝

另外請問有哪位大大知道大同V37NAGE電視用的面板是什麼型號?因為小弟的電視已經模糊一片完全看不出來相關的資訊,謝謝

网友A:
咖啡色的電容檢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咖啡色的電容檢查看

謝謝 e851102 大大的回覆:
稍早有順手將所有的電解電容全換了,薄膜電容沒多的零件可以換,那晚一點再來試試看,謝謝指導

网友B:
這塊電源高壓版  變壓器常壞喔

网友C:
開機時大電容量測的電是正常的嗎?pfc有無啓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塊電源高壓版  變壓器常壞喔

感謝jackhiphop回覆:
"這塊電源高壓版  變壓器常壞喔"...假如是那就麻煩了,單買這個變壓氣應該很難買得到吧?要真是如此換一塊2手的可能是比較容易點?有些時候我們初學者學習維修來說有些零件還真的不知道要從哪裡可以取得,真是傷腦筋n_004|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開機時大電容量測的電是正常的嗎?pfc有無啓動?

感謝小冬瓜大大的回覆:
因為有5V電壓再加上是初學者所以不知從何下手,所以忘了測試看看大電容的電壓,請問大大假如大電容電壓異常或是無電壓的話是否變壓器異常的機率比較高?還是控制IC?謝謝

网友:
燈箱裡15P6KV高壓電容查看看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建議,小弟晚上先依 e851102 大大的回覆把薄膜電容一個一個的解焊順便量一下數值,結果除了2顆大電容量測的電壓是異常的178V外,所有的薄膜電容數值皆屬正常範圍內,因此就重新焊回電源板上,焊好之後就再量一下各點電壓,結果沒想到24V和12V居然都出來了,2顆大電容為780V,接上A/D和面板後LED也沒有閃爍,畫面出來了!!
由於剛剛時暫時回焊而已,焊點的助焊劑並沒有清潔,所以再把電源板拿出來補焊其它的腳位和清潔後再次組裝開機,結果.....LED又閃爍了,24V和12V又不足n_098|
此時心想不會是補焊時沒焊好吧?因此只好再來一次,呼~電來了,畫面出來了n_081| 好的有點莫名其妙?是有空焊還是有零件老化不穩定?算了先用再講,希望可以再撐一段時間吧!目前燒機中,希望不要再掛點了:on_081|

PS:不是常常接觸這方面的知識,若是問出一些有點可笑的問題還請各位大大能見諒與不吝指導,再次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网友:
能修好就值得恭禧,過程當中可得到一些經驗也不錯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建議,小弟晚上先依 e851102 大大的回覆把薄膜電容一個一個的解焊順便量一下數值,結果除了2 ...

有可能是空焊或零件老化的現象,如果能拍出您補焊部位的特寫,或許能讓大家幫忙看看。

恭喜完修!

网友:
(2顆大電容為780V)應該是380吧!好像是背面的OZ964gn有過流或過壓進入保護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空焊或零件老化的現象,如果能拍出您補焊部位的特寫,或許能讓大家幫忙看看。

恭喜完修! ...

wooden大大:
暫時是處理好了,希望只是空焊而已,不然第一次焊回可以,再補焊就不行,然後再焊一次就OK這樣的狀況不免還是有點擔心,至於補焊部位除了是拔下來測量的薄膜電容外就是更換全部的電解電容(大電容除外)和其它的IC和變壓器的腳位而已,所以還是搞不清楚到底是哪裡有問題就正常了,就結果是幸運的但就學習經驗而言是不太好的,只好改天再找其它板子來學習了,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這對我的助益很多,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