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pview A2281Wd+ 這畫面是面板問題還是驅動板問題?

楼主(2015-11-27):
請問各位先進~~這畫面是面板問題還是驅動板問題?
上個月才更換過驅動板.......

网友:
更換軟排看看

兩張圖是同一台嗎?

怎第二個看起來像是偏光膜故障

网友:
沒意外.因該是面板的問題

楼主:
回2樓大大:
2張圖是同一台沒錯....而且一開始有時又會正常但一段時間後又不正常!!
現在一開畫面都是如我貼圖的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