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立洗衣機SF-J10P8脫水問題

楼主(2015-11-27):
請教個日立洗衣機脫水很大聲問題

1.在脫水運轉高速時後,會出現有摩擦很大聲音出來
   不知道問題出在那裡?

小弟在這有將摩擦痕拍下來,煩請各位先進指導一下,
比較可能是哪裡有問題謝謝 !!感恩~

摩擦痕1

摩擦痕1

摩擦痕2

摩擦痕2

摩擦痕3

摩擦痕3

网友:
有可能是內槽固定座或軸心故障!?

网友:
可能大螺母鬆了,先把洗衣盤拆下來檢查

网友:
怎麼都看不見酷友的回答,是有特殊意義嗎?

网友:
轉軸偏心了嗎?機台放置位置是否有抓水平?

楼主:
感謝各位酷友提出你們經驗讓小弟減少走錯路
在於不知情況下,因家人有先前有請人來清洗內桶,於是昨日又逢假日原廠也沒上班,決定自己查找問題
,在於自己檢測後,發現內情果然不單純,拆開內桶後發現,內桶最底部還套一個3號螺母,或許是先前洗內桶人員將螺母順序裝錯,而產生洗衣機脫水產生磨擦聲音~目前組裝好脫水已沒那問題啦

沒空間1

沒空間1

沒空間2

沒空間2

拆上蓋

拆上蓋

上蓋磨損

上蓋磨損

螺母編號

螺母編號

錯裝3號螺母

錯裝3號螺母

放入內桶預裝螺母1

放入內桶預裝螺母1

放入內桶預裝螺母2

放入內桶預裝螺母2

放入內桶放入內桶

放入內桶放入內桶

放入內桶鎖緊螺母4

放入內桶鎖緊螺母4

組裝後測試

組裝後測試

組裝後有空間1

組裝後有空間1

組裝後有空間2

組裝後有空間2

网友:
本文章僅作者可見

网友:
若洗衣機沒故障....脫水很大聲的問題....

1. 大多是水平沒調好....若沒有水平尺,用手機下載個水平尺app調整一下,
2. 排水管有雜物阻塞,排水速度太慢,水還沒排完就脫水,造成重量太重平衡跑掉!
3. 衣物塞太多,重量沒法攤平。

若洗衣機故障,就有更多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酷友提出你們經驗讓小弟減少走錯路
在於不知情況下,因家人有先前有請人來清洗內桶,於是昨日又逢假 ...

請勿任意設定回覆只有作者可見。

原本預設是未設定,設定後會變成只有作者看的到,由於這點我找不到從後台關閉,請勿增加管理人員困擾。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酷友提出你們經驗讓小弟減少走錯路
在於不知情況下,因家人有先前有請人來清洗內桶,於是昨日又逢假 ...

原來真正的問題於: 家人有先前有請人來清洗內桶......

基本上,洗衣機就是用來洗東西的,洗衣粉/洗衣精除了是界面活性劑,也有很強的消毒/殺菌功能,
洗衣服 = 清潔洗衣機  平時就已在用 水+洗潔精 清洗和消毒洗衣機了,
有些人看到黑黑灰灰的東東就以為很髒,像黑色的皮蛋/鐵蛋不少老外也覺得很噁,
洗衣機設計大多也很難拆內桶。也沒必要再把洗衣機內桶拆來清洗

洗衣機內卡的水垢本身無毒,頂多難看了點,就算長期沒用洗衣機積垢太厚而讓細菌生長,
但也只要加洗衣精/洗衣粉,積垢上的 細菌/病毒/霉菌 就死得差不多了!
就算沒加洗衣精,也因為大量清水沖洗積垢,也可大幅減少洗衣機內的細菌。

洗衣粉/洗衣精 的界面活性劑+消毒功能,都比洗碗精還要強...
洗潔精/洗碗精洗出來的東東都要入口,人類都敢吃了....
比較有毒的是能殺死細菌病毒的洗衣精...,只要別把洗衣精吃下肚即可,沒必要清洗內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