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大同V37NAGE電視聲音異常問題

楼主(2015-11-28):
各位大大好:
小弟昨天很幸運的把一台大同V37NAGE電視給弄好了但是今天在試用時卻發現一個小狀況那就是有時關閉電源或電視待機再開啟時會發生有影像沒聲音,這時只要把電視關閉後再開有時一次就正常,有時得開個2~3次,但是開機後只要有聲音後就一切正常,而且此狀況不是每次都會發生的,故想請問是否有大大能告知小弟這有可能是哪一方面出了問題,有解決方法嗎?謝謝~
主機板

故障時的狀況
Set danmaku color
Set danmaku type
0:00 / 0:00
Speed
Loop
Show danmaku
Unlimited danmaku
Opacity for danmaku
0.5
0.75
Normal
1.25
1.5
[x]
Player version
Player FPS
Video type
Video url
Video resolution
Video duration

補充內容 (2015-12-4 12:17 AM):
嗚~換了電源板上的電容問題依舊,不定時得開二次電源才會有聲音,只要有聲音後觀看一切正常,請問這奇怪的問題有可能是什麼引起的,謝謝

网友A:
之前有遇過東元的,開機有聲音,但一換頻道時,聲音就消失了,後來是把電源板上的電容換掉就好了,給你參考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遇過東元的,開機有聲音,但一換頻道時,聲音就消失了,後來是把電源板上的電容換掉就好了,給你參考 ...

e851102您好:
感謝回覆,前二天因電源板上24V和12V電壓輸出不足所以有把電源板上的電解電容部分更換,只剩下2個大電容和薄膜電容未更換,昨天也把音源IC旁的電容部分更換結果狀況依舊,不會剛好問題就是那幾顆未更換的電容吧?看來只好再換換看~
我故障的狀況是關機後再開有時會沒聲音,此時重新關掉再開後聲音大多會出來,但有時得開2~3次後才正常,原本在測試時覺得好像是有幾個頻道上畫面上顯示立體聲時關機比會出現沒聲音,但數次試下來好像並非如此,大多數的頻道是單音好像也是會發生無音狀況,只是機率低一點,真是有點奇怪的問題n_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