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OC E2343F LED 背光不亮 維修

楼主(2015-11-28):
前幾天花了250跟網友收來一台壞掉的AOC E2343F 23吋的LED螢幕。
說是開機了沒畫面。
想說修修看,修好多個螢幕,修不好當做善事(?)

拆開電源板一看,電容都活得好好。電壓也都足夠,測量IC也都正常。
摸不著頭緒,於是將機器裝回排線。

乖乖,竟然有畫面而且正常了。

這邊其實有個小插曲,第一次拆開裝回的時候,一切正常,有畫面,但是右下角暗一塊。

網路上其實有不少類似的案例,LED排線焊點脫焊之類的問題。

於是第二次拆的時候有拆下排線仔細一看,發現led背光的排線接點處 接觸不良,清潔後重新插上,完修。

這台這麼容易就弄好,算是撿到的,運氣好...

忘記拍排線的慘況,主要是接點有點歪七扭八斷掉的感覺,後來有用膠帶固定住排線。

排線接觸不良

排線接觸不良

完修

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阿

网友:
恭喜完修  真的要細心還有耐心

网友:
恭喜treylin大完修

网友:
撿到軟的..是要遇到內行人

网友A:
我的也是這一台
之前用一用突然沒有畫面
以為電腦當機
重開就有畫面了
後來越來越嚴重
重開也沒畫面
後來仔細一看開機畫面AOC有出現
但是很暗
有確認電容沒事
也上淘寶買了塊驅動板也沒用
懷疑LED背光燈管點不起來
但我不會拆 所以放棄
昨天看到這篇想再救看看
把電源插上
突然有畫面了
不過在我確認排線後
再插上電源
又只有很暗的AOC
感覺放一陣子不理他就會有畫面
只是撐不久就又暗了
請問這到底是哪裡有問題?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這一台
之前用一用突然沒有畫面
以為電腦當機

這個應該就是LED燈條的問題,脫焊了吧
我猜,拆的話其實不難,但是要有弄壞卡榫的準備T_T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應該就是LED燈條的問題,脫焊了吧
我猜,拆的話其實不難,但是要有弄壞卡榫的準備T_T ...

請問脫焊是指排線的接點處嗎?
買改裝燈條來換的話,有救嗎?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脫焊是指排線的接點處嗎?
買改裝燈條來換的話,有救嗎?
謝謝你

我有查到大陸跟台灣都有人是買改裝燈條來換
但是電源板不曉得是不是自己要改接,因為外面賣的似乎都是6pin

网友A:
感覺要自己改接的樣子~不知道這種的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要自己改接的樣子~不知道這種的可不可以

應該可以,只是想到改接就很麻煩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