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先鋒擴大機VSX-D1S 無法開機....

楼主(2015-11-28):
上電~只有電源指示燈會亮.面板無畫面沒顯示.......
不知該從何處著手...
請大大們指點...謝謝!

网友:
可能接點氧化

楼主:
sandy319 大大擬好~
這基子是有點年紀了.也許是你所說的~
請教一下~
這台機子在還能使用前.大小聲旋鈕要開很大才會有聲音.是功率晶體問題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sandy319 大大擬好~
這基子是有點年紀了.也許是你所說的~
請教一下~

因為看到是老機子,才會說可能是接頭氧化
聲音要開很大才有聲音,我猜是可調電阻氧化
因為老機器很都地方都會接觸不良,先排除
老機器用料實在,好好保養可以用很久
電子方面可能需這裡的前輩指導,
因為我非本科系,
只有拆拆修修的實際經驗(幼稚園程度)
一直在學習中,所以一直潛水在這論壇

网友:
引用 楼主:
sandy319 大大擬好~
這基子是有點年紀了.也許是你所說的~
請教一下~

請先確認 電供 的部分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看到是老機子,才會說可能是接頭氧化
聲音要開很大才有聲音,我猜是可調電阻氧化
因為老機器很都地方都 ...

謝謝提供訊息~~

网友B:
這台VR不好玩..7音路.帶伺服馬達的.不便宜喔.之前先峰一隻好像要賣4000左右.後來我買了一隻YAMAHA很接近的下去改裝..記得當時一隻好像1200...
但是這台聲音滿乾淨.處理得不錯.雖然是模擬動態..也處理的不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VR不好玩..7音路.帶伺服馬達的.不便宜喔.之前先峰一隻好像要賣4000左右.後來我買了一隻YAMAHA很接近的 ...

tc11238 你好....
你對這台很熟悉吧!可否請你代工維修...
旋鈕我有備品.只要功能正常不必使用遙控器沒關西.
希望能完修...謝謝!

网友C:
老機器實在是不好玩,pioneer的含馬達音量VR不好代,能完整修好就要有點功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機器實在是不好玩,pioneer的含馬達音量VR不好代,能完整修好就要有點功力了。 ...

daweproject 你好~
這台因為音質很不錯.若修不起來就可惜了~

网友D:
查察電源變壓器輸出無電壓
VR拆開清潔估計就好, 最後加一丁點針車油在VR炭膜表面, 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察電源變壓器輸出無電壓
VR拆開清潔估計就好, 最後加一丁點針車油在VR炭膜表面, 試試看

xiaolaba 你好~
好複雜...一拆全散了!
看了就頭痛.....
先查察電源部分再說....
謝謝你~~~

网友C:
只要系統IC沒壞掉,因該可以修,可能要花一點時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系統IC沒壞掉,因該可以修,可能要花一點時間吧!

謝謝你~~
我試試看囉!

网友:
应该是mcu不开机

检查mcu供电、复位、晶振是否正常?

网友E:
我公司有一台類似的
用久也是不開機.有時沒顯示.有時沒聲音
我這台是裡面接觸不良
排線拉一拉動一動就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公司有一台類似的
用久也是不開機.有時沒顯示.有時沒聲音
我這台是裡面接觸不良

那你真幸運~
我這台可能沒這麼單純.....
等哪天心血來潮.來給他大分解~~~
請問繼電器會容易壞嗎?

网友:
繼電器不容易壞
不確定就單獨測一下

网友:
是我的話,會先將機器搬到戶外無人處,用氣槍先噴一噴,再來好好檢視。

网友B:
這台前面面板的SW很容易氧化.有時會誤動作..記得大約30來顆..您要不要先排除這方面的可能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前面面板的SW很容易氧化.有時會誤動作..記得大約30來顆..您要不要先排除這方面的可能性呢?? ...

tc11238 您好~
拆蓋時察看了一下....呵呵~不知從何下手~
電源是5V ?還是3V呢?...線路還不知怎麼走的?
到現在還躺在那裏.等待救援.....哈哈!
等待收集足夠資訊再來給它分解......
謝謝你給予資訊...

网友A:
引用 楼主:
tc11238 您好~
拆蓋時察看了一下....呵呵~不知從何下手~
電源是5V ?還是3V呢?...線路還不知怎麼走的?

加油~~~一直關注進度......

框框處好像接頭有氧化..
其實機器不用全拆,
怕你裝不完全
一天清一點接頭,
總會清除完,或許哪一天機器就好了
變壓器上的重新焊點
老機器氧化物多(綠綠的都是銅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一直關注進度......

框框處好像接頭有氧化..

sandy319 您好~~
這台主機很特殊.它的所有電源接點都是都是用''繞''的.不是用焊的!
所以您說的也是有可能性~
謝謝你提供訊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sandy319 您好~~
這台主機很特殊.它的所有電源接點都是都是用''繞''的.不是用焊的!
所以您說的也是有可能 ...

它的所有電源接點都是都是用''繞''的
更有可能裸線氧化,造成接觸不良

网友B:
這種先峰的機器..一般除非外來因素.不然不容易壞..如電擊.水淹.動物屎尿.琉黃...等等外來因素.因為您文中有提到待機燈會亮.CPU應該有在待機.如果您不會追線路..建意您留意一下面板的任一顆SW開關..因為只要任一顆有漏電短路都有可能照成CPU無法正常動作.或是有阻質變誤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先峰的機器..一般除非外來因素.不然不容易壞..如電擊.水淹.動物屎尿.琉黃...等等外來因素.因為您文中有 ...

tc11238 您好~
說起SW...我接手之前有一顆SW按鍵被強力按下之後卡在裡面.
說不定..這就是起因......
謝謝你..又給我多一條線索~
再次感謝您~希望能多多與您討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所有電源接點都是都是用''繞''的
更有可能裸線氧化,造成接觸不良

OK...那就將它焊起來...試試
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OK...那就將它焊起來...試試
謝謝你~

巴黎 你好
我並不是這個意思,應該這麼說繞線的地方不是裸線嗎?
銅線在空氣中太久會氧化,會造成接觸不良
是否先剪除裸露那一段,再繞線或焊(你自己評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