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不斷電換電瓶

楼主(2015-11-28):
不斷電換電瓶
只要把設備插入電煙器孔位置就好了嗎?

但有個疑問???
點煙器孔一般不是電壓輸出

也可以電壓輸入是嗎???

网友:
不要接點菸器  找個電源供應器 接在電瓶端子那邊
電壓調12V在高一些  如果可以看電流 那就跑到500mA比較適當

電瓶拿開電流電流會掉下來的   這時候的電流值就是你車上的待機電   通都是數十mA

電子流的關係很複雜   基本上可以想像成是電阻並聯   兩個電阻都會流經電流   內阻決定流經多少
那把電阻換成電源 流經改成流出  就差不多是兩個或是數個電源並聯時的的情況了

网友:
我做過啊,電是連通的,

電門鑰匙要轉、確認點煙器是有電的位置才行。

网友:
可以,但必須將鑰匙轉動至第二段
點菸座與電池才會相通
也可以從OBD2供電回去(無須開電門)

但切記,更換電池時,正負極不可碰觸到
否則會造成短路

网友:
供pigmouse168 參考囉

网友:
當然是點菸座與電池相通才會有電壓輸出
既然相通當然也能電壓輸入,除非你加裝了二極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