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第四台機上盒遙控器-學習功能?

楼主(2015-11-28):
不知道該放在哪個版塊,就先放這發問求助~

第四台機上盒遙控器-左上角白框內控制電視機ON/OFF鍵跑掉了
雖然拿該電視遙控器對頭亂按,總算電視機鍵的功能恢復,但不知正確的學習設定步驟?
請教先進如何設定:
1. 電視機鍵
2. AV鍵

网友A:
看是那一家第四台的,去他的官網找,像我這是TBC的

网友B:
旺TV數位電視機上盒教學 - 記憶原電視遙控器至機上盒遙控器
嘉義的是這樣
每間有每間的作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那一家第四台的,去他的官網找,像我這是TBC的

謝謝班大提醒,找到PDF了

我們北高雄僅此一家-南國有線電視
剛才搜尋南國有線電視~ 看到這畫面一般多是訊號不良所引起,也有少數是電視主板訊號端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旺TV數位電視機上盒教學 - 記憶原電視遙控器至機上盒遙控器
嘉義的是這樣
每間有每間的作法 ...

呵呵! 嘉義的服務比較好,看影片比較容易理解
旺TV南國遙控器的學習鍵-設定的方式相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 嘉義的服務比較好,看影片比較容易理解
旺TV跟南國遙控器的學習鍵-設定的方式相同 ...

但是第二台機上盒
每半個月要將卡拔出
拿到第一台機上盒過卡
才能繼續看
罵聲不斷.......老人家哪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第二台機上盒
每半個月要將卡拔出
拿到第一台機上盒過卡

數位機上盒有自動版本更新功能,也可以收訊息
第一台機上盒免費,如果家裡有多台電視不就..........................
我們北高雄多數客人都不願將類比的CATV換裝為數位盒

台南號稱全面數位化的有線電視,我去台南親戚家CATV也照樣能收訊,可能還在過渡應變期階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數位機上盒有自動版本更新功能,也可以收訊息
第一台機上盒免費,如果家裡有多台電視不就.............. ...

這樣比起來TBC人性多的,2台免費,第3台以上每台只要押金500不另加收費用,也不需其他設定,不過5台以上會確認你家的室內線訊號好不好,如果不好就會像你4F回復的一樣,收不清楚,甚至收不到.不過TBC收費好像比較貴.

网友:
引用 楼主:
數位機上盒有自動版本更新功能,也可以收訊息
第一台機上盒免費,如果家裡有多台電視不就.............. ...

我們這已標榜全國第一全面數位化的有線電視
所以沒機上盒一定不能看(類比訊號已切斷了)
第一台機上盒免費
第二台機上盒免費(政府有補助一台)
第三台以上每台押金1500+500安裝費=2000元
搞不懂他們就可以遠端控制機上盒了
幹嘛還要...過卡..過卡..過卡
給它插來插去是不會懷孕的
只是會加速機上盒跟卡片壞掉的機會

网友:
不知可否恢復原廠設定值!! (遙控器原本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