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Excel 如何出現列印張數

楼主(2015-11-28):
請教 Excel 如何出現列印張數

我有一份文件每次列印50張~100張左右
我要如何做才能在指定的格子內自動出現列印張數~

簡單說就是在指定的格子內出現流水編號

現在多用手動修改每印一張改一次~

有哪位板友有方法可以解決啊!

网友A:
Philips大, 您問的是不是 "插入頁碼"??

可以Google看看..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 ... 111003000015KK022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ilips大, 您問的是不是 "插入頁碼"??

可以Google看看..

感謝~牛大回覆

不過找了許久找到可以用的了
只是要研究一下如何改才不會出現 NO.000001
我要出現的是1 2 3 ~999這樣
先貼上程式碼

Sub 列印並跳號()
Dim xR As Range, YY, i&
Set xR = Range("J12")
If xR Like "No.######" = False Then MsgBox "※編號空白或錯誤!須為 No. + 六碼數字 ": Exit Sub
ReKey:
YY = Application.InputBox("請輸入列印張數!", , 1)
If CStr(YY) = "False" Then Exit Sub
If Val(YY) <= 0 Then MsgBox "〔列印張數〕未輸入或錯誤! ": GoTo ReKey
For i = 1 To Val(YY)
    ActiveSheet.PrintOut
    xR = "No." & Format(Val(Right(xR, 6)) + 1, "000000")
Next i
End Sub

Sub 跳號測試()
Dim xR As Range, xNo$, YY, i&
Set xR = Range("J12")
If xR Like "No.######" = False Then MsgBox "※編號空白或錯誤!須為 No. + 六碼數字 ": Exit Sub
xR = "No." & Format(Val(Right(xR, 6)) + 1, "000000")
End Sub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牛大回覆

不過找了許久找到可以用的了

Philip大,

公式 > 定義名稱 > 名稱輸入頁碼, 參照到輸入=IF(ISNUMBER(MATCH(ROW(),GET.DOCUMENT(64),1)),MATCH(ROW(),GET.DOCUMENT(64),1)+1,1) > 確定
在要產生頁碼的儲存格中輸入=頁碼

在頁面就會看到產生的頁碼了.

网友B:
Sub 列印並跳號()
Dim xR As Range, YY, i&
Set xR = Range("J12")
If xR Like "No.######" = False Then MsgBox "※編號空白或錯誤!須為 No. + 六碼數字 ": Exit Sub
ReKey:
YY = Application.InputBox("請輸入列印張數!", , 1)
If CStr(YY) = "False" Then Exit Sub
If Val(YY) <= 0 Then MsgBox "〔列印張數〕未輸入或錯誤! ": GoTo ReKey
For i = 1 To Val(YY)
    ActiveSheet.PrintOut
   xR = "No." & Format(Val(Right(xR, 6)) + 1, "000000")
Next i
End Sub

最簡單的改法,紅色字這行拿掉,不檢查輸入格式

藍色文字行這段是格式化頁碼的地方,這邊可以改成
   xR = Val(xR) + 1

拿掉所有格式化設定,直接修改儲存格數值,數值+1
我嘗試著改成
   xR = "No." & Val(RIGHT(xR,6)) + 1

必須加上RIGHT函數是因為,J12儲存格內容不只有數值,是No.xxxxxx, XXXXXX才是數值
也就是混合在同一格的話,必須用函式取出數值部分來做加1運算
但問題在於,第一頁,巨集不會執行,所以頁碼變成
No.000001,NO.2,No.3  這部分有待高明

所以我嘗試用笨蛋方式,J12儲存格採用 xR = Val(xR) + 1,只處理頁碼數字
J11儲存格則是 "頁碼:",或者要採用這邊的"No."  格式置右對齊

另外,如果要變更頁碼顯示位置,就更改Set xR = Range("J12")  J12改成你要的位置就好.

楼主:
牛大這個頁碼不會跳號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b 列印並跳號()
Dim xR As Range, YY, i&
Set xR = Range("J12")

感謝conbawa 兄n_056|

改成這樣就OK了~

Sub 列印並跳號()
Dim xR As Range, YY, i&
Set xR = Range("Y3")

ReKey:
YY = Application.InputBox("請輸入列印張數!", , 1)
If CStr(YY) = "False" Then Exit Sub
If Val(YY) <= 0 Then MsgBox "〔列印張數〕未輸入或錯誤! ": GoTo ReKey
For i = 1 To Val(YY)
    ActiveSheet.PrintOut
    xR = Val(xR) + 1
Next i
End Sub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conbawa 兄

改成這樣就OK了~

噗... 解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