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LTIS 中控鎖馬達故障&更換

楼主(2015-11-29):
中控鎖不動作,網路購買中控鎖馬達@350元

1.拆門側板~門把螺絲。

2.拆門側板~扶手螺絲。

3.拆門側板~扶手卡榫。

4.拆門側板~扶手線組。

5.拆門側板~指示燈,直接挖開。

忘了拍
拆門側板~朔膠卡榫,大概6~7顆,直接拉開後稍微往上抬就可以整個拿下來。

6.扶手固定座,兩顆螺絲。

7.防水布慢慢撕開,然後把固定座再鎖回去,
可以稍微固定防水布,膠很黏別沾到手或頭髮。

8.固定螺絲,左下是電動窗導槽螺絲。

9.固定螺絲上。

10.固定螺絲下。

11.六角鎖固定螺絲。

12.外門把到六角鎖連桿,很重要所以圈3次
(這裡卡關卡了超過一個小時,長時間側身導致腰痛到只想趕快完工,很多照片沒拍)

13.借用網路照片1~朔膠片拿開,螺絲鬆掉可把鎖頭拿下來。

14.借用網路照片2~門外開門把手往右移抽離
(圖12連桿要稍微動一下才移的開,這裡又卡半小時)。

15.借用網路照片3~把手移開後。

16.借用網路照片4~門內螺絲鬆掉後,就可以把圖12的部分一起拿下來慢慢處理。

17.箭頭處要下壓,圈2才拿的出來。

18.拆開後轉動馬達軸心阻抗忽大忽小,甚至開路。

19.用去漬油泡過第2次,還是很髒,包覆朔膠的鐵片很緊,想辦法中...。

整個過程花了4個小時(完全沒拆過)現在再拆一次搞不好3~40分鐘搞定,

圖12應該是把黃色保護蓋扳開後連桿可以抽出來,以前CIVIC很好抽,

這ALTIS怎麼不一樣,根本抽不出來,又不敢硬撬硬扳,上網找了其他人經驗,

要拆鎖頭&門把,鎖頭螺絲鬆開就可以取出來,門把又拿不出來,

甚至還有零件掉到門內,沒注意,整個過程拆拆裝裝好幾次,

還好!更換後動作正常。

网友A:
厲害厲害。

自己車子的右後電動窗打開後幾乎無法向上,以前回車廠檢修的經驗是塑膠齒輪崩牙之類的故障,覺得不差一扇窗,索性把(二處)按鈕貼上膠帶,就不使用了。

如果是中控問題,大概也不敢DIY吧。

网友B:
厲害厲害。怎麼知道是中控馬逵問題,

网友:
超厲害的喔n_1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厲害厲害。

自己車子的右後電動窗打開後幾乎無法向上,以前回車廠檢修的經驗是塑膠齒輪崩牙之類的故障, ...

應該是車窗昇降機鋼索斷裂,這個只能換總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厲害。

自己車子的右後電動窗打開後幾乎無法向上,以前回車廠檢修的經驗是塑膠齒輪崩牙之類的故障, ...

自己好玩,試試看,不過不輕鬆!
凡事還是要有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厲害厲害。怎麼知道是中控馬逵問題,

也是網路上爬文,想說350元花點小錢看看會不會好。

网友:
DIY就是無價~PIGOO有您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