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4736ZG 開機進系統會立即斷電

楼主(2015-11-29):
Acer aspire 4736ZG 開機進系統尚未到桌面就會立即斷電,但在DOS狀態就不回斷電關機

网友:
搜尋一下論壇應該會有答案
更換NEC大電容

网友:
80% 顯示晶片過熱!!   該清一下散熱片了!!   最好散熱膏也處理一下...

网友:
結論就是要拆開NB處理

若你仍有問題再補上拆開後NB的主板圖

网友:
超級電容+1

网友A:
九成是超級電容問題!!
昨天我正處理這一台遇了一個更大的難題,加了5顆330uF鉭電容反而會自動關機,後來索性全拆了後再上電看看,在沒有超級電容的情況下居然可以開機成功,可見週邊的電容量夠,但這樣可能會撐不久,後來就只焊上三顆330uF=990uF就可以正常開機,試機一天不會再斷電,真的嚇了我一跳,我以為主板還有其他問題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九成是超級電容問題!!
昨天我正處理這一台遇了一個更大的難題,加了5顆330uF鉭電容反而會自動關機,後來索 ...

1.你超電容的編號=? OE9XX , OE1XX , 2R59XX,2R51XX

2.你的問題可以去check BIOS版本,因為原廠也知道有超級電容造成不開機問題
   所以有出新BIOS去"軟解"這個問題
   我想你的BIOS因該是最新的版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你超電容的編號=? OE9XX , OE1XX , 2R59XX,2R51XX

2.你的問題可以去check BIOS版本,因為原廠也知道有 ...

我的超電容是OE907,BIOS版本應該是最新2010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超電容是OE907,BIOS版本應該是最新2010年的

OE907 =900uf

這些有超級電容的筆電~很怪~有時還非得並聯6顆330uf才OK (華碩居多)

有時卻又得uf得差不多才能用

不過不管怎麼說~~~超級電容倒是讓做維修的賺了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