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扇轉速緩慢

楼主(2015-11-30):
姐姐家中的電扇低速轉時像牛在走路,高速轉時像是低速,馬達到是沒有什麼吵雜聲。友勁實業社製造,馬達規格:AH-148 CLASS E。心想是不是起動電容壞了,拆開一看沒有電容,將軸承處上油潤滑後再開機,情況還是一樣,電扇低速轉時像牛在走路,高速轉時像是低速。請問各位先進是要如何著手檢修呢?

网友:
老電器,先清潔,上油
之後看狀況再說吧...

网友:
在仔細找一下吧..
有的是放在.馬達.有的是放在按鈕座那邊~
因該.會有才對..

网友:
也許在底座下
仔細找看看

网友:
電容在底座裡面, 和 PANASONIC 很早期的設計一樣

楼主:
有上了油了,情況還是一樣,再來拆開找找看電容在那!請問這種情況會是線圈嗎?如是線圈那要如何檢查呢?

网友:
啟動電容壞了,
在切換速度開關處,現在便宜的電扇都放在此處(立扇的脖子處)
知名製造商的電扇會放在底座或馬達處,
有負離子的電扇會放在馬達處
要更換一樣的電容規格(一般用的規格3uf 250v(供你參考))
電子材料有賣
2012還很新,灰塵及軸心生鏽要清除

网友:
上油後,手動撥轉葉片還順嗎,或是也把搖頭機構先拆下,如果還是卡卡,仍是機械問題。

网友:
電容壞掉
快換一換
一直用線圈容易傷到

网友A:
遇過同樣的問題,將馬達拆開在軸承處好好上油,沒改善;換了電容之後又是一尾活龍,只是轉動時風切聲比較大 (會不會是轉不動時馬達高溫,讓塑膠葉片變形?)
換好之後被老婆唸:沒事修好幹嘛?家裡一堆舊電風扇,想換新的都沒機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過同樣的問題,將馬達拆開在軸承處好好上油,沒改善;換了電容之後又是一尾活龍,只是轉動時風切聲比較大 ...

舊電風扇送人,就有新的啦
葉片可以至回收場要一個
一般回收廠老板都會用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舊電風扇送人,就有新的啦
葉片可以至回收場要一個
一般回收廠老板都會用送的 ...

哈哈哈!也對!
看著可以修好的東西被丟掉,狠不下心,已經拿了三個修好的風扇到辦公室,給儀器散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也對!
看著可以修好的東西被丟掉,狠不下心,已經拿了三個修好的風扇到辦公室,給儀器散熱用。 ...

讚,環保救地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也對!
看著可以修好的東西被丟掉,狠不下心,已經拿了三個修好的風扇到辦公室,給儀器散熱用。 ...

其實你老婆是愛唸而已,找話題阿!!
省錢有什麼不好!!
這年頭錢不好賺,
要花在刀口上........

楼主:
圖0是拆開按鈕後方蓋內,有一顆電容器3.0μf。
圖2是電表一端接按鈕1,另一端接電容數值是180Ω。當接電容換端值為203Ω(參考圖3)。
另為如電表一端接按鈕2,另一端接電容數值是156Ω。當接電容換端值為226Ω。
另為如電表一端接按鈕3,另一端接電容數值是113Ω。當接電容換端值為268Ω。
圖4是是電表一端接按鈕0,另一端接電容數值是1Ω。
圖5是電表接插頭兩端,按下1按鈕,電表值為189Ω。
圖6是電表接插頭兩端,按下2按鈕,電表值為165Ω。
圖7是電表接插頭兩端,按下3按鈕,電表值為122Ω。
圖8是電表接電容兩端,電表值為384Ω。
請問:
1.我這量出來數值表示我的馬達線圈是ok的嗎?
2.圖8量電容是對的嗎?我電容兩端線沒有拆開喔。如是對那電容是ok的嗎?
3.圖2中量法,當換到電容另一端時數值就會不同,是為什麼?
4.量出來的數值可以看的出為什麼按1和2時轉的速度跟牛走路般嗎?

网友:
結論是你有修好嗎?
怎麼沒下文了

网友:
等待分解中

网友:
建議給人睡覺吹的電風扇,就在電扇故障之後就換台有遙控+可定時的,
否則睡著後懶得關電扇很容易感冒,睡著時起床關電扇可是很痛苦的!!  :lol
到時破病之後掛號費+醫療費+請假少賺的....都不只N台電扇了!

我家有個吊扇是我自己在量販店買來裝的,吊扇約1.5千元,
但自己另買個好用的吊扇遙控器(黑白液晶顯示+自然風+定時),又花約900元。

而平價可遙控+定時+自然風的立扇,是有1千元左右的。遙控器的成本也佔了3-5成左右。

若給機器吹,或醒著/工作時才吹的電扇,就沒必要有遙控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