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修理Dlink DNS-722-4

楼主(2015-12-01):
如題~~原本有電源..但是DNS-722把我的硬碟燒壞了之後..現在..連電源都沒反應..有人會修這個嗎...我住在嘉義..

网友:
這台應該主要目的是用來當做監視器用的,依你所言,可能是電源部份出了問題!不妨打開看看,可能故障的原因很簡單!

网友(2017-05-19):
電源部分不過電嗎?
你把電解電容換掉看看,即使他沒有暴容(凸起)也換吧。
用最便宜的電解電容,跟原廠同規格的就好。

這一招,我救回過Dlink,2台16port的HUB,不過那是民國97~99年的事情了。

Dlink產品的老毛病之一就是不過電。這一招很好用。
如果還不行。
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嘗試利用別顆電源開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