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S3-391筆電 抓不到硬碟

楼主(2015-12-01):
各位前輩好,我的筆電抓不到硬碟,進BIOS看不到任何資訊,把硬碟轉成外接USB都可以抓到,就內接就不行,這是哪裡出了問題?

网友:
把硬碟拆下重裝看看..或許接觸不良

网友A:
想辦法聽聽看.硬碟有無轉動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辦法聽聽看.硬碟有無轉動聲音

有轉動的聲音,只是HDD0(內接)都抓不到,換了幾顆硬碟也是一樣

网友B:
請問機子是什麼型號,有拆開檢查主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機子是什麼型號,有拆開檢查主板嗎

S3-391 有看主板但看不出來,我用USB可以進入到作業系統裡,就是抓不到HDD0硬碟

网友C:
若想自己DIY試著修修看:

1.先改標題(嚴格來說你算違規): 標清楚 廠牌 ,型號

2.分解NB拍下主板並貼圖

你做好這兩點,我們才能指導你該如何DIY檢測

以目前來看就是主板故障
===========

你#6樓 的貼圖 X: 254MB  --->這顆是你的硬碟嗎?

网友:
有將BIOS還原成預設值過嗎 有的話 故障依舊
再來就是考慮重刷BIOS
重刷沒用的話 就是硬體方面
先試著檢查排線是否故障還是接觸不良
目測一下主板硬碟接口是否有受損
用洗板水刷一下主板硬碟接口看看
都沒用就是主板故障

网友:
請重新編輯.將型號.問題描述.處理過程 "簡單"寫出就行.你已經有圖片.這樣大家會更容易幫你.板上有很多前輩臥虎藏龍.應該會幫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想自己DIY試著修修看:

1.先改標題(嚴格來說你算違規): 標清楚 廠牌 ,型號

不是,這我是用USB隨身碟 WINPE的畫面,如果是主板故障,為何其他功能都OK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這我是用USB隨身碟 WINPE的畫面,如果是主板故障,為何其他功能都OK呢?

你不註明NB & HDD 型號 ? 我們怎麼知道你的NB到底支援哪種HDD呢?

你是原本可以正常使用的HDD突然間變得不能用,還是說妳新買HDD裝上不能用呢?

你說內接HDD不能用試過其他 HDD一樣抓不到 ! 那到底是你NB不支援你所謂的試過其他顆的HDD
還是真的抓不到呢? 再者你試過將你原HDD拿至其他台NB (不同型號多可以),接上測試是否能抓的到HDD嗎?

HDD改由外接USB抓的到~並不代表HDD是正常的

NB內建的HDD抓不到,不是主機板故障那是甚麼呢?

=====================

NB在你的手上,你所提供的資訊 ~ 頂多就是得到這些回復,而且"獅子魚"的回覆說真的已經十分明確了

Acer S3 拆機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O9YXLW7FdA

网友D:
請問一下"用洗板水刷一下主板硬碟接口看看"是什麼作用
另外想知道洗板水是什麼?一般去那裡買,謝謝

网友:
換排線試試+1

网友:
bios uefi或ahci相關選項調整看看,
win8的機器很多都是設定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請問一下"用洗板水刷一下主板硬碟接口看看"是什麼作用
另外想知道洗板水是什麼?一般去那裡買,謝謝 ...

國光牌去漬油就可以了
要處理電池排線記著拔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國光牌去漬油就可以了
要處理電池排線記著拔掉

謝謝,主要是解決接觸不良嗎?

网友:
NB是否有支援HDD?
排線接觸不良,可能性較高。

楼主:
謝謝各位的教導,目前嘗試做過如下:
1.BIOS更新至V1.29及恢復原廠設定值---問題還是存在
2.硬碟接點清潔---問題還是存在,附圖
3.原本硬碟有沒有問題---因為沒有其他筆電,所以接在桌機上進BIOS是有讀到硬碟資訊,附圖
4.硬碟排線---因為拔除又重裝也抓不到硬碟資訊,已購買待確認
5.主機板故障---希望不要,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附圖

网友:
引用 网友D:
謝謝,主要是解決接觸不良嗎?

清潔主板進水處理都可以

网友:
這個請測試一下硬碟的供電是否有5v~

网友:
看很久我也來插個嘴...

看來連接機構是採取電源+SATA訊號一起整合的

先確認主機板上提供給硬碟運作的電源是否正確、足夠(不欠壓)

再檢查SATA訊號中四個主要訊號上的耦合電容是否異常

HD本身應該正常,因為都有被桌機系統偵測抓到,HD正常與否的定義很簡單~
就是能被偵測到並正常的讀寫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