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日光燈大小燈推式開關維修.

楼主(2015-12-01):
日光燈大小燈推式開關維修.

因為兩支日光燈開關,使用久了塑膠棒都斷掉,考慮重新以衛生筷代替原來的塑膠棒.

1. 準備衛生筷子,電鑽,鑽針,熱熔膠,刀子或者斜口鉗.
2. 切一小段約3mm的熱熔膠或類似的能墊高硬度適中的非導電物體,一邊微微削入弧度,以配合圓筷子的形狀.
3. 切一段比原來開關的塑膠棒更長約4mm的長度的衛生筷子.
4. 將已切好磨好的小段衛生筷的中心點鑽孔且貫穿,鑽針的孔徑比螺絲的直徑少一些.
5. 將材料組合,螺絲,銅片,熱熔膠薄片,一小段衛生筷子,將螺絲照前面的順序鎖入小段衛生筷鎖緊.
6. 裝入原開關盒測試,若衛生筷子的直徑太大時就需要再削小些,直到左右推動都順暢為止.

网友A:
天啊! 當今世上還有這種開關像門閂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啊! 當今世上還有這種開關像門閂一樣

吊式的日光燈,10W,20W,40W我買的都是這樣的,左右兩邊都有短小鍊條.
想不到你修理那麼多的電器,竟然沒有見過或者不知現在還有許多是這種非壁式的開關.

网友B:
這種開關印象中都是裝小尺寸的吊式日光燈,我家的廚房好像就有一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種開關印象中都是裝小尺寸的吊式日光燈,我家的廚房好像就有一個。

我印象中都是4尺、2尺的,小時候住鄉下三合院都是用這種,一般俗稱「吊鍊仔」,那顆開關則稱為「雞心仔」,垂下來開關線總是停了一串蒼蠅,切換開關時摸到還會黏黏的.......時代進步很快要求標準也不同,當時一間7~8坪的神明廳吊一盞40W日光燈已是村裡最亮的,現在大樓5~6坪的客廳間接照明裝10盞還有人嫌不夠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吊式的日光燈,10W,20W,40W我買的都是這樣的,左右兩邊都有短小鍊條.

版大diy改裝無敵,我是直接卡擦改用這種 push on push off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大diy改裝無敵,我是直接卡擦改用這種 push on push off的

這個厲害,新科技用在舊燈具上,還好是  DECA 廠牌的,若是瑞士 EAO 可能比燈具還貴。

网友E:
還有畫燈泡等圖示,真用心

想雷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印象中都是4尺、2尺的,小時候住鄉下三合院都是用這種,一般俗稱「吊鍊仔」,那顆開關則稱為「雞心仔」 ...

或許是我沒注意吧!4尺的日光燈印象中開關都是直接裝在牆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大diy改裝無敵,我是直接卡擦改用這種 push on push off的

那不是自動控制在用的開關嗎?
我的有分日光燈和2W小夜燈,所以不能改用那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大diy改裝無敵,我是直接卡擦改用這種 push on push off的

這樣小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許是我沒注意吧!4尺的日光燈印象中開關都是直接裝在牆壁。

1,2,4 尺都有,以前在鄉下看到的以2尺、4尺較常見,2尺裝房間4尺裝大廳,當時都只有插座觀念,不管是燈泡還是日光燈,開關都在燈具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自動控制在用的開關嗎?
我的有分日光燈和2W小夜燈,所以不能改用那種.

對阿,這是我修機器再用的就隨手拿來裝
我的只有日光燈,沒小燈,有小燈的應該是比較舊型的那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還有畫燈泡等圖示,真用心

想雷雕

因為原來是用紅白色表示日光燈或者小夜燈,我則一邊畫小燈,一邊沒拍的就是畫燈管,這樣才不會開錯燈.

网友F:
10年前我都還用這種燈呢~~~我家的沒斷過,但銅片養化過~

我拆下用細砂紙打磨拋光.....噴點WD40又好了...這燈東亞日光燈還有賣ㄚ

10、20、40W的都有,帶燈有分7W小蠟燭清光燈泡或者E20磨砂燈泡當夜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年前我都還用這種燈呢~~~我家的沒斷過,但銅片養化過~

我拆下用細砂紙打磨拋光.....噴點WD40又好了...這 ...

會氧化表示濕氣重,打磨拋光後可以加點油再把油輕輕擦拭掉,但是不要擦得太乾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會氧化表示濕氣重,打磨拋光後可以加點油再把油輕輕擦拭掉,但是不要擦得太乾淨. ...

這種燈很耐用~~唯一會壞是燈管座塑膠脆化

後來一間電器行老闆說那有的買~~~換掉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種燈很耐用~~唯一會壞是燈管座塑膠脆化

後來一間電器行老闆說那有的買~~~換掉就好 ...

我遇到燈管座塑膠脆化較少,反而是啟動器的座脆化較多,尤其以圓燈管和天花板10W這些封閉式的問題多.

网友G:
這個讚,連這樣都想的出來,

网友:
感恩經驗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個讚,連這樣都想的出來,

不要coco$的儘量想 ...

网友:
看到省錢一哥................
聰明。

网友H:
這個讚, 但木頭潮濕會電到, 用硬質膠合劑黏著比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個讚, 但木頭潮濕會電到, 用硬質膠合劑黏著比較安全

這個問題我也有想過,不過除非你想當"勇哥",沒事把它加水進去,否則機會微乎其微,推桿推往左右兩邊都在"雞心"外面,平常若沾到一點水,等你還沒電到時,水早已乾了,所以我才會想用它.

网友I:
我家舊平房還有在用,因為濕氣比較重,偶而會被電....
所以常常開關的那組燈就改成拉繩式,我用3段的拉繩開關(要買出線式的,插線式粉爛)改,只接1,3線...

這樣拉一下開,再拉就關...
如果有大小燈...1,3接大燈,2接小燈行不行;還是用4段,1大2小3關4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家舊平房還有在用,因為濕氣比較重,偶而會被電....
所以常常開關的那組燈就改成拉繩式,我用3段 ...

古早的吊式電燈開關,很久很久以前我有用過,往下拉一下開,再拉一下關.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遇到燈管座塑膠脆化較少,反而是啟動器的座脆化較多,尤其以圓燈管和天花板10W這些封閉式的問題多. ...

嗯~~~要是這些耗材有的買那就可以用很久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要是這些耗材有的買那就可以用很久很久了

燈座的還沒有買過,啟動器座在電子材料行有買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燈座的還沒有買過,啟動器座在電子材料行有買過.

燈管座某些五金賣場就可以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吊式的日光燈,10W,20W,40W我買的都是這樣的,左右兩邊都有短小鍊條.
想不到你修理那麼多的電器,竟然沒有見 ...

沒見過的你都會修,還是王董卡厲害
三太子只會換零件

网友J:
好懷舊的開關~

我還沒拆過勒........

這都能修!

网友K:
以前頑皮,有時是用拍打的方式調整大小燈...

很難得再看到這個東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見過的你都會修,還是王董卡厲害
三太子只會換零件

換一堆同樣的東西,是年代久遠故障的呢,或者設計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懷舊的開關~

我還沒拆過勒........

很久以前在鄉下的這種開關,還沒有看到壞掉那個塑膠棒的,只有裡面的銅片鬆了,往外壓一下就好了,目前這些可能都是所謂的"環保"之後產生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以前頑皮,有時是用拍打的方式調整大小燈...

很難得再看到這個東東。

我好像也玩過,那要吊掛在四週無其它物品的空中才能這樣玩,目前這裡的都是靠近牆壁或者架子,所以沒這樣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換一堆同樣的東西,是年代久遠故障的呢,或者設計不良?

營業用的果汁機操到出火花,只要還能轉,絕不罷休

換向器(電極片)只要沒缺損,都還能救回

營業果汁機送來修,都是做翻修處理,希望跟三太子一樣,能持久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營業用的果汁機操到出火花,只要還能轉,絕不罷休

你那些客戶一定會在心裡想 : 有你真好,修理了後擱凍卡固,擱A賽探coco$啊  ...

>希望跟三太子一樣,能持久一點

是風火輪在空中持久一點,還是吃棒棒糖的時間久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