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OSIM美腿魔法師修理完畢

楼主(2015-12-02):
因為原廠拒修,親戚託我修看看,參考popcorn的範例,大大的節省繞彎絡的時間,到ebay買了馬達,其餘的在台北新生南路的電子材料行購得。範例連結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orderby%3Ddateline

1已拆解

1已拆解

2控制板

2控制板

3裝回測試

3裝回測試

4損壞零件

4損壞零件

网友:
好厲害的完修~
看完了你的還有三太子的,好像馬達掛了就燒這些零件說~

网友:
恭喜完修美腿魔法師
要提醒親戚,太胖的人不能站在腳踏板上,不然震動板會斷裂~

网友:
不好玩,沒說維修過程,板子故障情形,如何抓到兇手 ...

网友A:
原廠又少賺了一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廠又少賺了一筆了~

因為....因為原廠拒修啊!

网友:
這台是早期款, 故障率算不低...
徵狀很多都是馬達總成發熱異常, 然後主板也跟著掛點.

在當時過保固內送回原廠維修免費,
若過保後故障維修的報價費用就很不便宜, 很多人選擇棄修.
現在原廠應該也沒有庫存料件了, 只好直接拒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為....因為原廠拒修啊!

如果買新的,就少賺phil大這條~
遇到高手,會自己修~

网友:
多看~多學~多健康(誤)~
三太子有保佑, 記得要添香油~

不知 phil_oy 大從 ebay 買的馬達花了幾多摳?!

楼主:
回moripi大,ebay賣65美元,未含運費,這兩天再看,只賣55美元。

楼主:
回scoot twang:先看三太子的範例,電路板故障一樣,換新零件後,送電就炸保險絲,換馬達就正常了。
如果没有範例,功夫不夠好,應該會棄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moripi大,ebay賣65美元,未含運費,這兩天再看,只賣55美元。

果然是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