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車庫打開,電燈自動開

楼主(2015-12-02):
請問想要車庫電捲門打開時,車庫的日光燈會自己亮,但是不知道做法是如何

1.目前是想用磁簧開關,但是不知道電線要怎樣接
直接露天拍賣買一顆110V的磁簧可以嗎?
2.有人說用極限開關(或是小電壓磁簧)加繼電器,那這電路接法是?

實在外行...再搞不定只好用遙控開關
只是每次都要用遙控器很麻煩~~
感謝

不好意思晚點補圖

网友:
沒圖沒真相, 違反版規囉~

麻煩拍一下車庫周遭物件的對應照片, 讓諸位大大容易提供意見...

网友:
晚點補圖呀  不要太慢阿  編輯是有時限性的 先拍出你想從哪裡拉電 再來鐵捲門軌道的部分
原則上最廉價大概是利用微動開關來控制電燈吧

楼主:
補圖囉!!!!!
天花板走線~~~也可以直接從天花板的燈具拉出來
謝拉

网友:
為何如此麻煩.車庫直接裝設感應式燈具即可
或是直接把開關換成感應式也可.
但不能用日光燈

网友:
這~~做法很多種~
磁簧開關只是鐵片+銅片做成的東西,電壓不重要,重要的是電流
日光燈啟動電流不小,所以要+繼電器
如果只裝極限開關,買大電流用的應該就可以(配合日光燈啟動電流)
這~還可以直接從遙控主機動手腳(內行的自己想)
省事一點,還是直接裝設感應式燈具比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圖囉!!!!!
天花板走線~~~也可以直接從天花板的燈具拉出來
謝拉

簡單一點直接找一個耐電流的微動開關, 串接到電燈迴路

安裝在鐵門的最底端或最上端 (要注意防水及安全絕緣)

若裝在底端接NC, 鐵門確實關閉後斷電燈滅, 一開啟放開微動開關就會點亮電燈.
若裝在頂端接NO, 鐵門全開頂到微動開關後燈亮(門開一半不會亮).

楼主:
請問
這樣裝四支燈管我買10A的微動開關應該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這樣裝四支燈管我買10A的微動開關應該夠吧?

電到!   吱吱叫  !!!

感應 觸動開關 最好用小電壓 轉換控制 防止觸電!!!

网友:
可用二線式紅外線自動感應器開關面板
感應左右約130度/上下90度/有效距離約10M
免拉線,安裝簡便,開關面板置換(本身也有手動/自動/停用功能撥鍵較小)或並接開關面板(手動/自動),上限電感性150W負載以下設施可使用,可另加AC繼電器擴大使用功率(W)。
除照明也有警示作用如防盜(一魚多吃),感應後,開啟延遲時間約可設定5秒-10分鐘
以上參考

网友:
不適應家裡面感應開關電燈、而且日光燈比較好照明停車,所以也用極限開關來控制,藏在鐵捲門控制盒內,沒有觸電困擾。不過自己加的電線太細了,還沒找時間更換。

http://bbs.pigoo.com/thread-58466-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
這樣裝四支燈管我買10A的微動開關應該夠吧?

個人建議微動開關15A以上較好, 而且要選用大顆強壯一些的款式.

分享一下做過的案例
服役時負責軍械, 裝備室的鐵捲門警鈴就是相同的動作要求, 門拉起打開要發出聲光警報, 且要有交流與直流獨立兩套.
當初的做法是在鐵門下方兩側各安裝改良過的雷x牌ST-65的方型浮球開關做為觸發控制 (分別接交流與直流系統)

剛好找到一個廢品說明一下
把底座突出的部位切除,平放固定在適當位置, 再將觸動鐵片彎折適形, 讓鐵門關下能確實壓到,

電路接在 B1 B2 (NC)的位置

黑色外部保護殼也是切修過後, 蓋起來以防觸電.
其他就是跟一般的電燈及警報器迴路相連接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建議微動開關15A以上較好, 而且要選用大顆強壯一些的款式.

分享一下做過的案例

感謝~~~請問鎖孔是用螺絲鎖嗎?直接接交流電鎖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請問鎖孔是用螺絲鎖嗎?直接接交流電鎖嗎?

這個開關鎖孔是用螺絲鎖的
規格110Vac 15A / 220Vac 7.5A

新品外觀

A1-A2 為常開(NO)接點
B1-B2 為常閉(NC)接點

請注意, 上述為早年當兵時的案例僅供參考; 相關零組件可能已有改款更新, 不一定完全適用於您的環境與條件.

网友B:
一般大都會使用落地式磁簧
不過端看每個人的想法不同,達到效果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大都會使用落地式磁簧
不過端看每個人的想法不同,達到效果就好

這種鐵門磁簧後面需要接繼電器嗎?要用那種繼電器?繼電器要怎樣接?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開關鎖孔是用螺絲鎖的
規格110Vac 15A / 220Vac 7.5A

感謝~這接法有辦法保留原開關的功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這接法有辦法保留原開關的功能呢??

不完全瞭解大大的意思, 可以稍微說明一下嗎?

网友:
磁簧開關就是這個
方便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完全瞭解大大的意思, 可以稍微說明一下嗎?

原本一個開關控制電燈,希望可以改成開關跟微動開端兩者都可以控制電燈,有辦法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本一個開關控制電燈,希望可以改成開關跟微動開端兩者都可以控制電燈,有辦法嗎? ...

大大是說兩者(原開關跟微動開關)可以主從之分控制電燈嗎?

原開關 on --> 門開燈亮 & 門關燈暗
原開關 off --> 門開關均不亮

或是還有其他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是說兩者(原開關跟微動開關)可以主從之分控制電燈嗎?

原開關 on --> 門開燈亮 & 門關燈暗

我是想要變成兩個雙切開關控制一個日光燈
只是其中一個開關變成微動開關
有辦法嗎?3q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要變成兩個雙切開關控制一個日光燈
只是其中一個開關變成微動開關
有辦法嗎?3q ...

可以, 接法就跟您詢問的另一篇相同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783

以這顆微動開關來說, 把 A1 B1 接起來就是一般開關的 COM 接點, A2 為 NO 接點, B2 為 NC 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