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42轟天雷~

楼主(2015-12-02):
''它"不是陶瓷電容~
請問~
這零件名稱是?
甚麼功能?
型號..特殊!
哪裡可買到?
謝謝....

网友A:
它是NTC   負溫度係數電阻 越熱阻抗就越低
只要有電流流經就會因為內阻而發熱 到最後跟熱耗散平衡時元件就穩定了   阻抗跟溫度不會在有變化

代用也可以看機銘板上標示的耗電流來推算
一般是要量直徑 也就是黑色圓餅的直徑    零件代用基本上是代入直徑一樣的就可
這個好像是15mm的

网友:
1.NCC
2.NFC
3.CNN
4.CNBC
5.NTC

請搶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是NTC   負溫度係數電阻 越熱阻抗就越低
只要有電流流經就會因為內阻而發熱 到最後跟熱耗散平衡時元件就 ...

被版主搶先了...不好玩...

网友:
好像是NT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版主搶先了...不好玩...

嘿嘿嘿n_04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是NTC   負溫度係數電阻 越熱阻抗就越低
只要有電流流經就會因為內阻而發熱 到最後跟熱耗散平衡時元件就 ...

專炸元件您好~
謝謝你如此詳細解說!
是的=15mm
我改用較小一點的兩顆並聯.這樣會有後續問題嗎?

楼主:
謝謝大家給我寶貴的解答.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