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圖中681電感器怎樣看參考數字可代用

楼主(2015-12-02):
原來電感器型號TDK  SLF7032T-681MR16-2PF
找個代用相同電感680UH  最大直流電流和最大宜流電阻參數都大個原本粒TDK,就可以代用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對  電感感量一樣 負荷電流相同即可代用如果腳位可以相同那就更好不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  電感感量一樣 負荷電流相同即可代用如果腳位可以相同那就更好不過了

找到這個NPIS64D681MTRF
可代用原來的SLF7032T-681MR16-2PF嗎?

楼主:
請問各位用相同680uH色環電感,代用繞綫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