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RM-32LZ50 有影像無聲音

楼主(2015-12-02):
日前收到一台LG RM-32LZ50,雖然有點老,不過畫質還算不錯,唯一的問題是沒有聲音,以下是它的主板照片

主板全板照

主板全板照

一開始量測的結果是兩顆音效IC輸出電壓怪怪的,依據DATASHEET電路電阻也有些差別,然後旁邊六顆470/35的電容直接量測外殼表面電壓為5V,判斷有漏電,所以直接更換電容及音效IC

音效區正面

音效區正面

更換後仍然沒有聲音,但是有改善,就是開機時可以聽到喇叭有滋的一聲(原先完全無聲);另外,聲音曾出來過,此時可以調音量大小,然而關機再重開機時就又只有開機時滋的一聲了,檢查背面的電阻及電容,沒有發現異常

音效區背面

音效區背面

目前音量顯示為100,也無法調整音量,電視、電腦也都沒有聲音,請各位大大協助一下

在類比訊號解碼盒旁有看到一顆ZD的二極體下方機板有黑色,量測電阻為3M多歐姆及11M多歐姆

网友A:
先反問你幾個問題:
一、用什麼訊號輸入沒有聲音?其他訊號也一樣嗎?RF,AV,VGA?
二、量測電容的方法對嗎?不是要量那兩隻腳?
三、你更換了那些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反問你幾個問題:
一、用什麼訊號輸入沒有聲音?其他訊號也一樣嗎?RF,AV,VGA?
二、量測電容的方法對嗎 ...

wooden大您好:
一、我用RF、AV、VGA、色差(本機型只有這四種)輸入測試都是一樣沒聲音。
二、測量電容的方式:未拆的電容是利用三用電錶,黑色探針接地(主機板上的固定鏍絲),紅色探針接觸電容上方鋁殼,如圖中1、2兩組的電容原測得數值為3~12V,經更換後1號組電容測得值為0.3~0.5V,而1號組換下的電容使用容值錶測量容值大約為430(原電容為470/35),2號組電容仍為3~4V,2號組換下電容則與標示容值相同(4.7/50)。另3號兩顆為音效IC(MP7720DS)。
三、我更換的電容只有1、2兩組六顆的電容。
在下圖2號處零件下方有煙燻痕跡,1號零件有微燙(手接觸約1秒會覺得有些燙手)。
更換零件後,測試過程中曾有兩次聲音突然恢復正常,但是只要關機重開就又變成無聲。

補充:剛才以熱風槍沿音訊線路(RF、COMP到IC1到IC100、IC101)用100℃每個部位吹約10~20秒,發現在吹IC1時,重開機便會有聲音,判斷應該是IC1中音訊分流電路有問題吧。請教各位先進們除了更換IC1之外,是否可利用其他方式處理。

网友:
正確的電容電壓的量測要將探棒直接碰觸電容的兩隻腳,
量得的電壓才會正確,但是這並無法準確判斷電容是否正常,應要解焊以電容表量測。

聲音偶而出現可能沒換到正確的電容,或是訊號切換 IC 故障。
先回復出廠預設值再試試看!

楼主:
請教wooden大:如何回復出廠預設值?另2號組的電容是更換100/50的電容,原電容為4.7/50,如此的影響為何?謝謝

网友B:
剛剛網上找的,可參考22,23頁及內部的線路圖

3.76 MB, 下載次數: 140

网友:
主機板有個IC(上有散熱片)旁邊有2個電容3.3/50V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剛網上找的,可參考22,23頁及內部的線路圖

感恩,真是太有幫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教wooden大:如何回復出廠預設值?另2號組的電容是更換100/50的電容,原電容為4.7/50,如此的影響為何? ...

原 4.7uf/50V  換成 100uf/50V

兩者差太多,不能替換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 4.7uf/50V  換成 100uf/50V

兩者差太多,不能替換 ~~

已換回原來標示值的電容了,不過現在已查出目前無聲的問題關鍵是在IC1(MICRONAS VCT 49X3F F2 000 204528.000.7BZ7X 6097)

网友D:
恭喜~找到問題癥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找到問題癥結!

謝謝您,不過這顆IC有86腳,而且台灣沒找到只有在淘寶上有看到,目前還在考慮要不要拆修,因為單靠熱風槍和烙鐵蠻累的。

网友:
這種老機器,小弟都請客人向第四台有線電視業者叫數位機上盒,將聲音直接從機上盒接喇叭出來...這樣看電視就有聲音了,成本,就買一顆電腦用喇叭,解決..或是手邊有合用的拆機喇叭,幫客人裝在機上盒的聲音輸出,也解決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不過這顆IC有86腳,而且台灣沒找到只有在淘寶上有看到,目前還在考慮要不要拆修,因為單靠熱風槍 ...

對我來說,多腳位IC在怎樣也比不上BGA難搞~

IC發燙有量相關電壓是否異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不過這顆IC有86腳,而且台灣沒找到只有在淘寶上有看到,目前還在考慮要不要拆修,因為單靠熱風槍 ...

86腳還OK啦,只要不是BGA封裝的都OK,也就比AS-15頂多大一倍,腳位多焊法還不是跟AS15一樣,就算是二百多腳也是一樣,不要因為腳位多就覺得麻煩,其實腳位少或多,解焊和焊回的工時都差不多~

网友:
很好的檢修分享,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