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探針的應用

楼主(2015-12-03):
1.使用一般電表探棒測試元件時,常會因施力不平均(讀值變動不易穩定)或因元件體積過小(如2腳的SMD元件),測量時不慎將其彈飛不見,現參考影片教學,稍將其改良,即將不同尺寸的探針,分別焊接在電路板2側,則大頭探針可用於測試如編帶元件,小頭探針可用於測試如SMD元件(0805及1206尺寸).

2.成品圖(將大小探針並聯連接)

3.不同尺寸元件示意圖

4.探棒與電表連接示意圖

5.編帶元件測試示意圖(受力平均,適合大量元件進貨檢查)

6.1206SMD測試示意圖

7.0805SMD測試示意圖

8.參考影片第23分處內容

网友:
這個大量測試元件時會很拿適

网友A:
影片中搭配好的儀器還能從電腦擷取資料分析...讚!!
可是他最後為什麼這麼生氣?!

网友B:
...點了影片後...魔的目光只集中在電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影片中搭配好的儀器還能從電腦擷取資料分析...讚!!
可是他最後為什麼這麼生氣?! ...

就軟體沒寫好,導致資料完完整整的在電表裡,但無法讀進電腦做成報表......
好像讀一筆資料就會鍞住.(我也沒有很仔細看.三十幾分鐘太長了,我跳重點看)

而且還是安捷倫這種專門做儀器的大廠.

可能是他接到這品質測試的工作,如果不能做成報表,那不丟一下洩恨才怪.

网友C:
感謝ciko.ciko常常分享這種實用的影片.

我想PIGOO就是這種討論'分享知識的地方吧!

大家忙於不同類型的工作與事情,時間跟精神實在都有限,況且也不可能什麼都自己花時間想.

分享有二個意義:一是看到自己沒看過的東西(那探針);另一是學到自己沒想到的東西或方法

增廣見聞......

用學的還是比自己想的要快.......

网友:
有同感,來這邊常看到酷友很好的點子,
原來也可以這樣做,就學起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ciko.ciko常常分享這種實用的影片.

我想PIGOO就是這種討論'分享知識的地方吧!

是的,想要學技術,外面的人是不會輕易告訴你的,畢竟這是他們多年辛苦才累積出來的.還好拜網路發達之賜,想要學知識/找資料,只要自己肯花時間/肯實作,想要不進步也很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點了影片後...魔的目光只集中在電表上....

人家專門搞儀器的,你把眼睛轉到別的地方啦,不然另一半就會把你的頭轉過去了 ...
別亂看,把小朋友顧好 ... 以免家裡的小朋友走失 ...

网友:
這個表真棒,好精準 ^^
他的那1000顆 1k 1% 的電阻,阻值分佈中心約聚集在 -0.03%,且都很接近,所有的偏差(deviation)都是往負的,沒有正值的。
可惜沒看到那 1000k 1k 5% 電阻的分佈圖。
那台 "bloody agilent" bug了~
手動記錄模式只能記錄 100 筆 ( 1-100)
自動記錄模式只能記錄 1000筆 (1-1000)
但是他最後 show 出來的時後,最後1筆是第 1001 筆,第1筆資料是空的~

网友:
真是特別的製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