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機車大燈 改 LED燈 橋式跟電容規格?

楼主(2015-12-03):
請問 我要將我的機車 大燈改成 LED

我的產品是 DC12V~85V (4顆LED = 12W)
但我的機車是交流輸出到我的大燈的
請問如果是 DC12V~85V (12W) 那我橋式整流的 二極體要買什麼規格呢?
(是買越大越好嗎?)

還有聽說若要更穩定可以加一顆電容? 那規格是多少?

保險絲要買多少?

网友:
你的led有加散熱片嗎?

网友A:
建議把LED大燈拍個照片出來我看你的描述好像是成品的LED大燈 這麼寬的電壓肯定是有配驅動器在裡面了
那12W的耗功率 在12伏特下相當於消耗了1A的電流

知道了瓦特數也知道了伏特數就可以下去換算安培數  公式是功率除電壓   P/V=A

用3A的二極體或是橋式整流就可以了 電容用25V 1800uf或是比這個規格更高的即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把LED大燈拍個照片出來我看你的描述好像是成品的LED大燈 這麼寬的電壓肯定是有配驅動器在裡面了
那12W ...

這是作者的文章 大燈改成LED
http://simplylifediy.blogspot.tw/
(比較不解的是電池那邊也要改橋式才能到發電機嗎??還是那邊原廠就已經有了??看不懂...)

這是我想買的4 顆LED(12W)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058507464

12W超亮LED燈
直徑約5.5CM
長度約5.5CM
4×3W=10~12W
4顆超亮3W流氓LED燈

DC12V~85V輸入
散熱全鋁外殼
附L支架(支架長約3.8CM)

(LED能否裝的下到我機車燈殼內這我可以自己改或挖動)
這篇主要是了解如何從我的機車 阿帝拉125發電機出來的交流電
轉成直流電

网友:
岔個題
這種沒有魚眼且光杯直射的LED燈
對向車道的人會很痛苦...

网友B:
萬一出事上法院先輸一半.....

亂敢頭燈對路上其他車輛造成重大危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萬一出事上法院先輸一半.....

亂敢頭燈對路上其他車輛造成重大危害...

我是照地面用 當然不可能直射 這我很清楚
重點是要如何改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照地面用 當然不可能直射 這我很清楚
重點是要如何改裝

你改好會去調整光型嗎

网友:
如果一定要用交流點LED,線接到整流器輸出黃線(大燈線)橋式整流後電壓約大燈電壓交流15V*1.414=21.2V 電容建議用35V 1000UF以上。

12W超亮LED燈橋式買約2A以上應當就行!
---
最簡單接到電瓶,LED輸入前正負線並聯電容(陶瓷電容 0.1uF及1000uF以上電容)做濾波整流可保護LED。

网友:
期待你的改裝,我也想要動手,但一直沒時間

標的這些零件應該便宜又好買,注意不要打鳥

网友:
不建議你改,因為你好像對阿帝拉的電系有點不懂,
如果改了,led如果吃電太兇,對機車的油耗跟排氣都有些微影響,
露天的賣家說你阿帝拉不適合這顆led,但你也可以請教他要如何裝。
直接跟大燈對換,你覺得如何?
亮度跟角度一定要調好,別傷到別人。

補充內容 (2015-12-12 03:58 AM):
大燈-->橋式整流+LC濾波-->LED

网友:
LED 的全名是 Light-Emitting Diode,所以它本身就是一個二極體,它本身就具備有整流的功能,如果電路許可,交流直接就可接入,倒不用刻意再轉一次直流。
一定要再轉直流的話,那就要看整流二極體整流之後負載的電流是多少,如果負載是取用1A,那就2A或3A以上都可以,只是記得整流二極體的散熱要好。
車輛的電壓在發動時是忽高忽低,若沒有恆流電路會造成油門加越大LED 越亮,怠速LED 就一閃一閃,有的人會串入CRD(定電流二極體),不過效果不是很好,而且CRD大電流不多,變成要並聯多支取得也不是很合適,所以一般都是用定定流電路解決,有興趣可以下載LM317 的規格書裡面就有它的定電流電路。

网友:
wish大,我認為有必要喔,尤其是在車用上。
像一般較老舊的交流車種接led如果只單用交流電加電阻限流方式,很容易掛!

所知的其一原因是車用電源會受到很多不同的雜波干擾,所以接交流的話,一般建議轉直流在並聯電容(陶瓷電容 0.1uF及1000uF以上電容),電源波型較隱定,比較能保護LED!

网友:
內置驅動器   根本不會有問題
橋式整流+2200uF就可以了

网友:
阿帝拉大燈線路是交流點燈只有發動才有電 經過整流之後約記得沒錯約3a
直接接電瓶肯定回沖不足 電瓶回沖約1.5a
燈具雖然照地 但是散出來的光也是很強的 我也是建議有切線魚眼
了解老車前途黑暗老豪邁改燈回沖也不足直接改了三相發電 怠速推到60w挫挫有餘
不過工程有點大

网友(2016-01-06):
利用兩個繼電器改為直流電(原理強光線路),繼電器A接點鎖頭正電輸入,原本遠近開關線路分別接到繼電器觸發端,led的正端接繼電器C接點。或是直接買強光線路組,直接加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