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尺 T8 LED

楼主(2015-12-03):
今天從大陸  訂購一批 AC 110V    T8 LED (4尺燈具)
測試完   亮度明顯不足
懷疑他應該發錯AC 220V 規格

LED 燈條規格 (48串聯   2並聯)   43*3V =DC   129V  (所需電壓)

控制板
輸入 AC 110V    輸出只有  DC 122V (LED約 600流明度)
輸入 AC220V     輸出有     DC 130V (LED約1300流明度)

證明他發錯規格 (大陸賣家堅持不處理)

請問一下
控制板 如何改 輸入 AC110V     輸出即可以達到 DC130V
或有其他推薦的恆流板   可以用這種燈條

网友:
阿壹大,你這篇已放錯版區(非屬儀表區),且屬求助文章,並非"教學文獻"

网友:
IC 是哪顆 ?
估計是 R1 R2 設定的

楼主:
不好意思 可以幫我移到 其他版區嗎

楼主:
晶片      (IC)    sp 1782B
大電容  (C1)   400V 6.8UF
小電容  (C2)   1UF 50V
電阻     (R1)   棕黑黃金 100K歐姆
電阻     (R2)   紅黑金金 2歐姆
電阻    (R3)   橙橙黃金 330K歐姆
電容    (C3)    223J

网友:
倍壓整流

网友:
如果使用220V電源確定可以使用的話,那將電源輸入整流部分改成倍壓整流應該可行。

楼主:
謝謝 雄爸爸 提供
只是看不懂   怎麼改...

楼主:
確定 AC220V 可以正常使用
只是倍壓整流 的改法 我還是看不懂
小弟沒有學很多   不好意思

楼主:
倍压整流
在一些需用高电压、小电流的地方,常常使用倍压整流电路。倍压整流,可以把较低的交流电压,用耐压较高的整流二极管和电容器,“整”出一个较高的直流电压。倍压整流电路一般按输出电压是输入电压的多少倍,分为二倍压、三倍压与多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雄爸爸 提供
只是看不懂   怎麼改...

以下的圖參照 雄大及你拍的圖...
應該把二顆二極體改成電容就可以了(沒測試)...

楼主:
請問應該要換多少 規格電容......正負極   照你圖示嗎......

楼主:
後面電路都不動   只要將D3..D4 (二極體)
換成電容即可嗎......

网友:
1. 買個110V轉220V 升壓器就好了! 但輸出功率愈大就愈貴...

2. 若買了一堆LED燈,建議不要把110V升壓到220V,而是把110V原本0V的水線改為另一相110V的火線。
因我國主要是單相三線式,以2條不同相110V火線組成220V(講成+110 -110 = 壓差220V較容易理解)
但因燈具大多是共用火線水線,要像裝冷氣一樣由配電盤拉220V專線給燈具用才比較保險。

3. 下次用T8/T5預熱電子安定器燈具+三波長日光燈管就好了! 比LED省電也較亮,也較便宜耐用。
LED具投射性適合聚光或手電筒,但不適合需要光線均勻的住宅。

LED燈具大多是靠作弊的測法才能測得比4尺T8/T5三波長更亮的亮度,
把幾十年前的T8燈具的燈管換成4尺三波長太陽神燈管(約80元),可比傳統T8燈管(約40元)增加2.5-3成亮度,
若還嫌不夠亮,再把燈具加鏡面反射,又可再增加2.5-3成亮度! 但會刺眼...
為了避免燈具太亮刺眼,這也是幾十年來的T8/T9燈具只用灰白烤漆不做鏡面反光的主要原因。
結果現在LED卻走回頭路,又貴又耗電又刺眼....。(燈泡或投射性產品可用LED,但燈管實在不需要換成LED)

LED是塑膠石化原料, T8/T9是玻璃,是砂子(矽)做的...地球上矽的量原油還要多N倍!
因為收廢玻璃實在沒利潤,資源回收廠會回收廢塑膠,但不回收廢玻璃。(資源回收車會收沒利潤的廢玻璃)
LED做高單價的面板是OK的,但不能用來做低單價的照明設備,
知道吳宗憲投資的LED燈廠,為何會賠那麼慘了吧?

楼主:
倍压整流    有人可以幫我改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倍压整流    有人可以幫我改嗎

1. 自已來
倍压整流 google一下資料一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B4%E6%B5%81%E5%99%A8
...此種電路稱為德隆電路(德文:Delon-Schaltung)...

2. 沒基礎或沒時間
沒有基礎的電子電路知識或沒時間學...

想找人(付費)處理,也要寫一下地點跟其他資訊....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面電路都不動   只要將D3..D4 (二極體)
換成電容即可嗎......

yes
大電容  (C1)   400V 6.8UF 變成200V 6.8UF*2

楼主:
請問是 大電容  (C1)   400V 6.8UF ......拿掉
原本 D3..D4 (二極體)   用 200V 6.8UF*2   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 大電容  (C1)   400V 6.8UF ......拿掉
原本 D3..D4 (二極體)   用 200V 6.8UF*2   嗎 ...

yes  買1個200v 6.8uf+400v6.8uf

楼主:
真的謝謝你   我下周 再來測試    因為有20支要處理   所以一直很頭痛

楼主:
請問   大電容  (C1)   400V 6.8UF ......需要拿掉嗎

网友:
照圖施工保證成功 不必自宮...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大電容  (C1)   400V 6.8UF ......需要拿掉嗎

用 200V 6.8UF*2
400V 6.8U要拿掉

楼主:
我再來找看看   電子材料行  有沒有200V 6.8UF*2  這種規格
我剛找露天   這規格 好像很少.....
如果使用200V 10UF*2顆   應該也可以吧

网友:
用200V 10UF*2顆   可以

楼主:
感謝你無私 的分享 資訊.....感恩

楼主:
今天 有去買零件回家測試了
因為沒有 200v 10uf....
購買 250v 10uf  確定可以了.....

43串 2並聯 (需求電壓 DC129V)
現在輸入 AC110V    已經可以到達 DC130V 了
LED 燈 已經正常使用了
感謝 提供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