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ATUNG V32ECHD液晶電視 tcon 故障 異常影像

楼主(2015-12-03):
TATUNG V32ECHD液晶電視 tcon 故障 異常影像

型號: V32ECHD

邏輯板:320wa01

面板:CLAA320WA01

故障狀況:

這台是回收來的~本來是有聲無影~有背光~

後來看到邏輯板上有二顆 WV4 擊穿了~於是找廢板拆了二顆L44 代用~!

然後畫面就出來了~! 但是卻變成像照片這樣~二層顏色~!

一條正常~一條不正常~

上來查了~這邏輯板有二種~~!請問各位大大~如果換錯板會有差別?造成影像異常~!?

因為這台收來時上面有貼~邏輯板故障~感覺像是專修電視丟到回收場的~!

比對了下二塊邏輯板長的很像但是構造不同~但都是一樣叫 320wa01

而且這台是2006年的 看其它人照片都是另一片只有一顆的~2007年的同型同台的邏輯板到是小弟PO的照片這片有二顆的~!

重點:二個面板一樣~為什麼邏輯板不同?

主要是怕禮修過了~之前的人換錯板~然後又燒掉二顆~就丟了~!

可否請大大幫忙下~感恩~!!

网友A:
單純閒聊~

之前收過一台二手商的,除了面板確定沒問題外~
主板壞掉,電源版壞掉~

還真是不想再碰回收商的東西!

你可以試試拆一條排線開機試試~

看是哪條有問題,在查查看線路!

TCON裝錯應該有機會燒面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純閒聊~

之前收過一台二手商的,除了面板確定沒問題外~

感恩~!

其實該做的都做了~這台有二片位址排上面和側邊各一條~橫的好像是側邊管的~

我都有開機一條一條的拆開試~都沒用~剩側邊那線還沒換~來找下有沒有廢料換看看~

因這台邏輯板同型號同主板同電源板同高壓板同面板~竟然有二~種~所以上來請教下~感恩大大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