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KI大4pin變壓器請教各位先進

楼主(2015-12-03):
狀況: 接電源後,電源指示燈會一閃一閃,拆開後,發現有爆電容,換完電容後,狀況依舊
想請教各位先進高手,不是電容,會是什麼元件故障呢?

小弟只會換電容,量量電壓,其他沒有很會,請鞭小力點,謝謝!!

廠牌

廠牌

廠牌

吐了的電容

吐了的電容

吐了的電容

換下來的電容

換下來的電容

換下來的電容

外觀
http://i.imgur.com/rPzGpq8.jpg

上了日本好電容,狀況依舊

上了新電容

上了新電容
另一面

WIKI另一面

WIKI另一面

背部看不出異常

WIKI背部

WIKI背部

補充內容 (2015-12-4 09:25 PM):
12/4 已完修,結果如下
感謝各位大大的辛苦指導!!!!!!

网友:
先開第一鞭n_091|  使用外連圖源

量量看TL431的電壓   三隻腳的電壓

在最底下圖片的底下左邊那條黑線的左邊分別有3顆電阻1個4隻腳的元件跟一個3隻腳的元件那顆就是TL431

网友:
請注意版規圖片不要外連。

變壓器旁那兩顆小電容換掉試試看。

网友:
請接上假附載後再測試

网友:
1. 二極體 量一下
2. 小鋁電解電容換新

楼主:
完修- WIKI大4pin變壓器請教各位先進

1.抱歉,小弟第一次發文,圖搞了一點時間,後來是有上傳到論壇上的(右下角有pigoo的浮水印),忘了刪掉外連的網址,現在好像也沒辦法修改,只有「補充」能點選
2.感謝版主專炸元件、ysc、SIMON1016、雄爸爸各位前輩提供訊息,總算完修了
3.版主專炸元件真是厲害,一針見血,小弟換過TL431後就正常了
4.其實小弟真的不太會量那些元件,只能傻傻的把比較有狀況的元件先換過
(還是有前輩願意教導一下呢?小弟感激不盡)
5.主旨標題好像沒辦法改成完修,還是要如何改呢?

已完修了,謝謝各位大大的教導

WIKI完修

WIKI完修

小電容,換過也無效,原來兇手在隔壁

修過的地方

修過的地方

換下來的元件

換下來的元件

換下來的元件

网友:
這裡高手很多,又熱心
只可惜當初筆電變壓器壞時,
沒有來到這網站,也沒有想到要修,就把它分屍了
真好,修好了.....

楼主:
真的!!!! 高手藏在痞酷網,還好有高手能問到問題點, :lol

不然小弟在網拍幾乎快找不到類似的變壓器了(不然就是賣很貴),

其實也是抱著試試搞搞看的精神來修的;

還好真的修好了,真的特別感謝這裡各位熱心的大大提供解決方案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