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倫飛 H12Y開機卡在XP跑馬條停止不動

楼主(2015-12-04):
各位前輩好:
這台筆電收起放著超過3個月沒使用.最近拿出來要接電視看影片時.
開機後就卡在XP那個跑馬燈(如圖所示).一開始跑就停住.藍色光棒也沒再動.
就靜止不動了.風扇有轉動.只能強制關機.安全模式進不去.也無法重灌.
在DOS環境下可正常執行指令.用XPE開機光碟測試.也是卡在那個地方.
硬碟及RAM都已檢測正常.不知道是哪裡出問題.
很幸運的是另外一台Acer TM650的筆電也是放很久.
開機後也是卡在那個地方.這是有什麼魔咒嗎?
請問該如何去檢測.謝謝..

楼主:
忘了上傳圖片就按發表.在這裡補上圖片.

网友A:
硬碟及RAM都已檢測正常>>請問您是拆下來檢測,還是在原機檢測,用哪些軟體檢測
無法重灌>>安裝系統在哪一個畫面中止

网友B:
如果說你"十分肯定"硬碟及RAM OK

那問題出在主板(BGA Chip),CPU也有那麼一點點機率,請送修吧!

除非你有能力更換BGA chip

网友C:
按F8試試看啊
好像沒有更新前遇到過一次,10年前的事情

网友D:
講得很篤定,但提供的資料仍不足以判斷是硬體方面有問題~

HD、RAM是如何檢測的?..

楼主:
硬碟及RAM都是在原機檢測,今天再測試一次並拍照上傳.提供詳細的資料.
硬碟使用SPFDisk測試. 如圖1.2
RAM使用Windows Memory Diagnostic測試. 如圖3.4
安裝XP時載入各項驅動後(如圖5).跳到下一個畫面(如圖6)就卡住不動了.按NumLock燈不會亮.
圖7.8是安裝Win7.也是卡在圖8不動.
這台筆電收起來時是正常可以用的.沒想到要用它時就鬧脾氣.
今天開機時發現cmos時間跳掉.應該是電池沒電無法儲存.跟這個會有關係嗎?
另外一台Acer TM650的筆電也是電池沒電.經換過電池後還是無法開機進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說你"十分肯定"硬碟及RAM OK

那問題出在主板(BGA Chip),CPU也有那麼一點點機率,請送修吧!

請問主板BGA Chip是南北橋晶片嗎? 這個就無能為力了.
我試著拆下CPU再重新裝上試試看.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講得很篤定,但提供的資料仍不足以判斷是硬體方面有問題~

HD、RAM是如何檢測的?.. ...

已經補上最新資料及圖片.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F8試試看啊
好像沒有更新前遇到過一次,10年前的事情

按F8就是要進入安全模式吧!
已經試過無法進入.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碟及RAM都已檢測正常>>請問您是拆下來檢測,還是在原機檢測,用哪些軟體檢測
無法重灌>>安裝系統在哪一個 ...

硬碟及RAM都是在原機檢測.
已經補上最新資料及圖片.
謝謝..

网友E:
放了三個多月未用 BIOS的電池還有電嗎?? 日期若跑掉了就是BIOS電池沒電了。這電池沒電及日期跑掉也會開不起來吧!?

网友F:
建議先換一顆硬碟試試....

网友G:
試試進BIOS,設成類似Load Setup Defaults
還有一定要確認一下日期有沒有跑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了三個多月未用 BIOS的電池還有電嗎?? 日期若跑掉了就是BIOS電池沒電了。這電池沒電及日期跑掉也會開不起 ...

後來想一想.BIOS電池沒電.也是可以開機進系統修改正確的時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試試進BIOS,設成類似Load Setup Defaults
還有一定要確認一下日期有沒有跑掉

也試過進BIOS,設成Load Setup Defaults後儲存.
重新開機.還是進不去系統桌面.
電源線不拔掉.設定的時間日期是不會跑掉的.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議先換一顆硬碟試試....

我有用NonameXPE光碟開機.這是不用硬碟也能開機到XP桌面的系統.
也是卡在XP跑馬條停止不動.
謝謝..

网友H:
RAM 接觸點用橡皮擦擦一擦,可能接觸不良

网友D:
過熱也會這樣ㄚ~~直接熱當來不及載入作業系統...

硬碟可以拿去另一台系統,透過HD廠商的檢測工具確認他讀寫正常
,RAM可以透過EMTEST工具試試看....

COMS電池沒電先換掉,系統時間與設定必須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H:
RAM 接觸點用橡皮擦擦一擦,可能接觸不良

RAM的金手指已用橡皮擦清潔過.也用程式測過正常.如上圖.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過熱也會這樣ㄚ~~直接熱當來不及載入作業系統...

硬碟可以拿去另一台系統,透過HD廠商的檢測工具確認他讀 ...

我用SPFdisk檢測硬碟.跑了20多分鐘完成到關機.都能正常運作.
硬碟跟RAM我再把它拆下來用其他系統測試.
要換COMS電池.需要拆筆電可能就有困難了.
謝謝..

网友I:
我曾經遇過是顯卡問題,在DOS都能正常,進Windows跑馬條時候要載入圖形驅動就會卡住
就算用XPE或W7PE,載入基本VGA驅動也是卡住

還有硬碟有沒有試著清空,連同MBR
我看C槽只有10G,第三分割區是還原區,猜測是自做的一鍵還原,不是原廠做的設定
使用SPFDISK 按 tab 鍵 有一個重建MBR試試,不過一鍵還原的KEY會被清除

如果不想清空,就不接硬碟再用XPE開機。

网友J:
有遇過放久,裡面很多小蟑螂,造成當機

网友K:
我也提供一個方法.你試試.1.開機後進bios就放著 2.持續開機30分鐘(主要是為了熱機)  3.30分鐘後先確認在bios畫面是否已經當機(移動左右鍵).4.若bios狀態正常.重新開機進光條再試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曾經遇過是顯卡問題,在DOS都能正常,進Windows跑馬條時候要載入圖形驅動就會卡住
就算用XPE或W7PE,載入 ...

請問:
"我曾經遇過是顯卡問題,在DOS都能正常,進Windows跑馬條時候要載入圖形驅動就會卡住
就算用XPE或W7PE,載入基本VGA驅動也是卡住."
#此問題是如何解決? 桌機是可以換顯示卡.筆電就比較難.

現在的重點是:筆電能正常開機灌系統.硬碟裡的資料是其次了.
我會試著不接硬碟再用XPE開機測試.
但是我另外一台Acer TM650的筆電有如此測試過.還是卡住.
總之.有提供的方法就要試試看.
只因收起來不用就無法開機.雖然是老筆電但還能用.覺得很可惜.
而且還2台狀況是一樣的.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遇過放久,裡面很多小蟑螂,造成當機

這是要拆解筆電才能一探究竟.先按下.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提供一個方法.你試試.1.開機後進bios就放著 2.持續開機30分鐘(主要是為了熱機)  3.30分鐘後先確認在bio ...

目前已開機進bios放著讓它熱機.結果如何再回報.
感謝提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已開機進bios放著讓它熱機.結果如何再回報.
感謝提供.

基本上XPE 及 W7PE 多進不去 (請先確定你的光碟機沒問題,我遇過光碟機挑片也是卡logo)

就是主板BGA chip的問題,因為DOS mode不須載入BGA chip所需的驅動,所以你DOS mode可以work

反正你只要確定光碟機OK or 用USB碟去跑XPE及W7PE多事卡logo那基本上就不是可以自行DIY處理得好

至於CPU我遇過非常稀少NG的也是於DOS & BIOS多正常,但是一跑windows就死當or自動reset

===========
水銀電池,我認為不是問題~~通常有問題就會連開機多開不起來
且如你說的可進BIOS&時間改好後就是正常了,並沒有理由會造成卡windows logo

========

至於HDD問題並不能只單純的scan disk有無壞軌

很多時候多是軟性故障,不是driver誤裝就是微軟updata搞飛機,導致系統崩潰
通常移除driver or 重裝OS可以修復

网友L:
舊型筆電安裝WINDOWS XP,有些可能要調整BIOS中的『電源模式』才不會當機(時間太久,忘記要調那裡),因為您的BIOS已經跑掉,建議先進BIOS調看看。
舊筆電BIOS沒幾個選項,可以先照相起來,一次調一個選項,多試幾個選項看看。

网友I:
引用 楼主:
請問:
"我曾經遇過是顯卡問題,在DOS都能正常,進Windows跑馬條時候要載入圖形驅動就會卡住
就算用XPE或W ...

你的一樓說詞是說無法重灌,怎麼現在是又變成是"筆電能正常開機灌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提供一個方法.你試試.1.開機後進bios就放著 2.持續開機30分鐘(主要是為了熱機)  3.30分鐘後先確認在bio ...

開機進bios放著讓它熱機30~40分鐘.bios畫面沒當機.方向鍵都可以操作.
結果重開機後還是卡住.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機進bios放著讓它熱機30~40分鐘.bios畫面沒當機.方向鍵都可以操作.
結果重開機後還是卡住.
謝謝.. ...

那結果應該就像28樓超人大大所說的一樣.開機過程.南橋晶片會偵測周邊的元件:如硬碟.光碟機.USB.甚至音效卡.網路卡等.接著再與北橋溝通.在這過程"只要"一條資料線或數據線斷.或某個元件失去功能.就會有此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XPE 及 W7PE 多進不去 (請先確定你的光碟機沒問題,我遇過光碟機挑片也是卡logo)

就是主板BGA chip ...

我已拆掉硬碟及光碟機.記憶體再次清潔金手指.CPU也有拆下來再裝上去.
然後使用USB外接光碟機.放入XPE光碟開機.POST有逼一聲(正常聲音).
也是卡在XP跑馬條停止不動.

剩下來的問題.應該就是你說的BGA chip和CPU了.
現在能做的就是找一顆CPU換上.如果情況還是一樣.就是BGA chip的問題了.
那就確定無法再使用這台筆電.

楼主:
引用 网友L:
舊型筆電安裝WINDOWS XP,有些可能要調整BIOS中的『電源模式』才不會當機(時間太久,忘記要調那裡),因為您 ...

BIOS裡只有LCD螢幕的電源模式-調整AC電源or電池電源.
調整過了.沒改善.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一樓說詞是說無法重灌,怎麼現在是又變成是"筆電能正常開機灌系統"? ...

抱歉! 措詞讓你誤解了.
你說硬碟要不要清空的問題.
我的意思是:現在有-能讓筆電正常開機灌系統的方法比較重要.

网友M:
引用 楼主:
抱歉! 措詞讓你誤解了.
你說硬碟要不要清空的問題.
我的意思是:現在有-能讓筆電正常開機灌系統的方法比較 ...

鍵盤拆掉試試看有沒有改善

网友N:
提供兩項建議對策:

ㄅ)Windows 資料夾的Ntbtlog.txt 檔案中, 透過這個記錄檔文件可以分析系統啟動時出現問題的根本原因, 想辦法讀取出來瞧瞧.

ㄆ)也不能排除中毒的可能性:
     使用Windows 安裝光碟 (或是XPE 之類的) 開機, 進入安裝畫面後鍵下 "R" 進入 "使用復原主控臺修復Windows XP安裝";
     進入修復主控臺後, 首先會詢問要登入哪一個Windows 安裝, 選取要修復的Windows 即可, 一般只有一個;
     鍵入Administrator 密碼, 若沒有設定密碼就直接按 "Enter" 進入, 會進入命令列模式;
     鍵入 "fixboot" 按 "Enter", 之後會告訴你目前的磁碟分割, 一般來說是 "C:", 確定無誤則鍵入 "Y" 按 "Enter";
     鍵入 "fixmbr" 按 "Enter", 畫面出現詢問是否要修復MBR 開機記錄資料時, 鍵入 "Y" 按 "Enter";
     修復完畢後, 鍵入 "exit" 按 "Enter", 離開並重新開機, 試試可否成功開機.

預祝排除故障, 也歡迎先進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M:
鍵盤拆掉試試看有沒有改善

"鍵盤拆掉試試".我會嘗試看看.
不過.目前還在研究如何拆解這台筆電.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N:
提供兩項建議對策:

ㄅ)Windows 資料夾的Ntbtlog.txt 檔案中, 透過這個記錄檔文件可以分析系統啟動時出現問 ...

我在"1樓,7樓"有說明狀況及圖片參考.
開機後都到不了你說的那畫面之前就卡住不動.所以沒辦法做.
Windows資料夾的Ntbtlog.txt -我會試著讀出來看看.
謝謝..

WIN7的 Ntbtlog.txt 是在哪裡?

网友O:
我有一台ASUS U5F之前也是這樣的問題
硬碟、光碟機、無線網路卡、數據卡,鍵盤等所有能拆的外接硬體全都拆掉
記憶體使用Memtest86+測試PASS 3次以上都沒有故障訊息,換記憶體測試也是一樣正常
使用WindowsXP、7、8、10安裝光碟或USB,通通無法進入安裝
不是跳BSOD就是卡住,就如同你WindowsXP跑馬燈會卡住一樣
因為外接的硬體都拆光了,想當然爾一定是內建硬體故障
最後在BIOS裡找到關閉內建硬體的功能,先全部關閉(包含網路卡、音效卡、讀卡機...等)
全部關了之後放入安裝光碟測試,總算能正常進入系統安裝模式
確定問題解決之後,再將內建硬體一個一個打開
最後查到是內建網路卡造成卡住,將內建網路卡關閉即可恢復正常!
以上是我排除這個問題的經過,提供給您參考!
若BIOS沒有提供內建硬體關閉的功能,就只能實體拆解,把各內建硬體的石英震盪器拆下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有一台ASUS U5F之前也是這樣的問題
硬碟、光碟機、無線網路卡、數據卡,鍵盤等所有能拆的外接硬體全都拆 ...

我再開機進BIOS看看.有無關閉硬體的選項試試看.
我是個外行無法拆解機板上的小零件.
謝謝你的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7的 Ntbtlog.txt 是在哪裡?

  Windows 無論哪一版, 開機記錄檔Ntbtlog.txt 皆於%SystemRoot%, 通常使用者是設定於?:\Windows 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