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第一次拆cpu風扇,拆不下來,請教拆卸方法

楼主(2015-12-04):
第一次拆cpu風扇,圖1照片D60188-001 FUJIKURA風扇。在網路上找到拆卸的放法,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edsFy7Y0bQ ,用手直接拔圖2中紅圈上端,很輕鬆的就拔起來,但我用了很大的力量向上拔還是拔不起來,是方法錯了嗎?

网友:
要先順著箭頭轉過去才可以拔起(4支,對角先拔),裝回時要倒轉回去,也是對角兩兩壓入

网友:
依照圖片上藍色箭頭指示方向,將4個向右轉,即可一一拔起!

网友:
先將黑色上蓋左轉到底拉起確定四個扣具都有拉起一小段即可將風扇取下.相對要裝上去時要先確定白色卡榫都有插入主機板後再將黑色上蓋右轉到底再下壓會聽到 喀 一聲即是卡損將主機板緊扣住.要注意白色卡榫底部有二隻小舌頭沒對準主機板的孔洞容易斷會失去緊扣的功能

网友:
依3f拆的方式就可拆下來了,要小心施力。

楼主:
謝謝各位的教導,拆下來了。按YinShin所劃藍色"按下"轉,將他拆下來了,謝謝

网友A:
拆比較簡單,裝的時候要小心底下"透明乳白色"不要弄斷了。
不然就杯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比較簡單,裝的時候要小心底下"透明乳白色"不要弄斷了。
不然就杯具了! ...

是阿,很難裝的。最後生氣了,將整估主機板拆下來,看到洞的後面,確認腳有過來才放心。

网友:
見識了~我只想說~靠~哪個"一第A特"設計的

网友:
這種散熱器的架構是白色塑膠是扣,黑色內芯是榫....

拆除時四個黑色榫頭依照箭頭方向用一字起子旋開,然後對角依序上拔讓榫鬆開...就可以拔起來

裝的時候是確認四個黑色榫頭方向依箭頭反方向歸位,裝上散熱器後先讓白色的扣裝入然後對角
壓入黑色的榫頭使其扣子脹緊....

楼主:
時間久了要拆不好拆,拆下來後可以在架構用上點油讓其潤滑會好操作些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時間久了要拆不好拆,拆下來後可以在架構用上點油讓其潤滑會好操作些喔。 ...

黑卡榫鬆了散熱器本體就有機會鬆動...可以用薄塑膠片去戳戳
CPU與散熱器間....因為導熱膏有可能固化或者太黏有吸附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時間久了要拆不好拆,拆下來後可以在架構用上點油讓其潤滑會好操作些喔。 ...

塑膠件上潤滑油要小心,最好是塑膠專用的,用一般潤滑油久了會讓塑膠脆化。

INTEL 這種扣具設計我很感冒,這麼重要的元件用這種方法太不牢靠了,多拆裝幾次很有可能會卡不住,甚至使用中其中一腳鬆脫而沒被發現,手邊的電腦從775~1155~1150等都將卡榫拆除,另外購買強化背板+彈簧螺絲來固定。

卡榫鬆掉之後,可以將散熱器左右旋轉一下,比較容易分離被散熱膏黏住的散熱器與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膠件上潤滑油要小心,最好是塑膠專用的,用一般潤滑油久了會讓塑膠脆化。

INTEL 這種扣具設計我很感冒 ...

謝謝,收到

网友:
樓上各位先進說的沒錯INTEL 這種扣具設計真是不太方便.有時粗手一點就整個杯具了

网友C:
勸你早把用這種卡榫方式的換掉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勸你早把用這種卡榫方式的換掉吧!! ~

謝謝回覆

网友D:
拆:轉開卡榫→向上拔起
裝:卡榫轉回→向下施力

网友E:
這可是cpu原廠附的散熱片 用久了不太好拆 而且底部另一面沒有支撐架 用久了主機板底部 還會凸一塊
勸你 還是早早換掉 會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轉開卡榫→向上拔起
裝:卡榫轉回→向下施力

,謝謝,按照你的教法己經將cpu風扇拆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可是cpu原廠附的散熱片 用久了不太好拆 而且底部另一面沒有支撐架 用久了主機板底部 還會凸一塊
勸你 還 ...

好的,來去換底座,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