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D燈泡故障

楼主(2015-12-04):
大家好,小弟之前買了些LED燈泡,想說之前做光碟的品牌公司品質應該不錯所以一口氣買了6顆回家,誰知道買了這六顆才是惡夢的開始,目前6顆中已經掛了5顆僅剩1顆還在努力生存下去,個人感到無奈的是這5顆掛的很快,有的還活不過48小時...這些故障的燈泡大概有兩種情形,第一種是變暗了(自動升級為小夜燈),另一種則為閃爍不停(自動升級為警告燈),我大概拆開看一下,並未發現有燒焦痕跡或是電容鼓起的情形,裡面有顆22uf50V和400v的電容以及其他一些電子零件,當然,這些故障的燈泡原本想直接送進火葬場,但死因不明又害的我一直想重新調查,請問我應該要先檢查那些零件呢?謝謝!

网友:
沒看到電路,請拆開熱縮套。

网友:
有人指出:這一顆球泡燈壞掉的部分並非一般常壞的電源模組
而是LED晶粒壞掉
這晶粒的排列是2並5串設計
只要其中一顆晶粒壞掉就會造成與他並聯的晶粒損壞導致一直閃爍或直接不亮的情形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p;t=4054415&p=1

楼主:
謝謝告知,那就送這5顆上西天了

网友:
在下有朋友在那家公司做,當初看到家樂福廣告也有心動,先問了一下朋友.
結果他說他們員購也有,但是很會壞,所以沒人買.
現在說好像太晚了....

网友:
你要丟掉阿  這可以修理的   LED全換就可以了   這個故障原因是因為每顆LED的順向電壓(Vf)不同 順向電壓最低的那顆最快故障  還有溫度也是要注意  溫度壽命就越短

网友:
電源模組殺下來當DIY備料

网友A:
若是想練功夫可以買LED晶粒來更換,量一下晶粒尺寸確認是3825或是5630(5730)。
應該是次級的晶粒吧!
若是5串2並,電源模組輸出大約15V以上,輸出電流串上電表量一下(猜測應該500~600mA)。

更正:以5630燈珠為例,5串2並電流可能 120mA~150mAx2=240mA~3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是想練功夫可以買LED晶粒來更換,量一下晶粒尺寸確認是3825或是5630(5730)。
應該是次級的晶粒吧!
若是5 ...

請教CH大 : 3825或是5630(5730)哪裡買?

网友B:
露天買過 1顆2元  55顆算100
湊一湊買了5-600塊的LED各式燈珠
目前只有5730  0.5W的常用
我用的是大潤發牌的8W燈泡
大潤發牌的第1次拆要用吹的  只用烙鐵很難拆
接點容易撬壞  更慘的是  開始換修後 不用1個月就必須再換
不一定新的或舊的先壞
燈珠品質和專炸大說的Vf問題都有
修過的儘量不要用在有罩子的燈具上(溫度上升電流增大很快又燒1-2顆)
以上給你參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露天買過 1顆2元  55顆算100
湊一湊買了5-600塊的LED各式燈珠
目前只有5730  0.5W的常用

K大 謝謝告知
用吹的是用熱風槍嗎?
我沒有這設備,
很想買,又怕用的機會不多(我都修大件的)
如你說的這麼容易壞,
那還有維修價值嗎?
目前有兩顆壞的

网友D:
我也有兩顆壞的E27 LED燈,是朋友送來供我研究用,
一直沒有拆開,也找不到拆開的位置,
燈罩轉了許久仍然打不開,
準備採用破壞式分解,來看內部構造,
請問網友要如何分解(非破壞式),可看到內部電路

网友:
LED燈泡我買億光台灣有名,買5棵用了5年都沒問題,還很貴1棵300~400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K大 謝謝告知
用吹的是用熱風槍嗎?
我沒有這設備,

說實在的 維修效益真的不好
純粹修雞肋的感覺
順便提供一些照片給有興趣的參考

塑膠罩  可以轉動的可拆   有的用膠黏死了 不好拆要硬撬

電路板螺絲

這一層也不是每個廠牌都可拆

用小鑽頭把凹點鑽開  就可旋下E27座

這裡有的用塞得有的用焊的

電路板就不拍了  各家電壓.電流  .設計都不同 只是有的還填膠進去更難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兩顆壞的E27 LED燈,是朋友送來供我研究用,
一直沒有拆開,也找不到拆開的位置,
燈罩轉了許久仍然打不 ...

請看14樓

楼主:
一顆買99元,維修花的時間怎麼算都不划算,如果換個電容還算簡單,換晶粒就有點"搞剛"了,只能說賺到的是DIY的爽度

网友:
看了十四樓知道如何下手拆了,謝謝

网友:
只賺到的是DIY的爽度+1
X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說實在的 維修效益真的不好
純粹修雞肋的感覺
順便提供一些照片給有興趣的參考

提供小弟的維修方式供參考:

確定燈珠GG,直接換燈珠,不必拆電源模組。
先用電表二極體檔測試所有燈珠,不亮的當然是GG要換掉;若是量測時某顆燈珠亮度比其他正常燈珠亮度暗,也一併換掉該燈珠,因為不久後它也會GG。
小弟都用烙鐵及吸錫器直接拆燈珠,當然是直接解體。
新燈珠小弟都會塗上薄薄的散熱膏,而且要貼緊鋁基板,以免散熱不良提早升天,還有上錫焊接時不要超過3秒,以免燈珠內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小弟的維修方式供參考:

確定燈珠GG,直接換燈珠,不必拆電源模組。

還有上錫焊接時不要超過3秒...這個對我們這些非本科系的是一項艱難任務

网友E:
確定是哪一顆燈珠壞掉的話,我都直接將它短路,最簡單的修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小弟的維修方式供參考:

確定燈珠GG,直接換燈珠,不必拆電源模組。

看到chiyinhou大大的文章突然給我一個靈感,還好當初這五顆燈泡丟在一旁屍體都還在,我的作法就如同chiyinhou大大所說的先用三用電表檢查每一顆晶粒,檢查後五顆燈泡中有三顆燈泡的晶粒模組內有不亮的,其餘兩顆燈泡的晶粒模組是完好的,然後將這兩顆完好的晶粒模組燈泡拆下重新焊接在那三顆燈泡的晶粒模組內有不亮的電源模組上(暫時推測那三顆燈泡的晶粒模組內有不亮的電源模組是好的),結果這方法修好了兩顆燈泡,剩下的就是三個晶粒模組內有不亮的加上兩個故障電源模組以及一個好的電源模組,很高興又救回兩顆燈泡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chiyinhou大大的文章突然給我一個靈感,還好當初這五顆燈泡丟在一旁屍體都還在,我的作法就如同chiyinh ...

恭喜完修!

小弟也非本科系的,也常常活馬變死馬,就當繳學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確定是哪一顆燈珠壞掉的話,我都直接將它短路,最簡單的修理方式

這顆燈泡晶粒的排列是2並5串設計,假使裡面有一顆不亮,請教一下直接將它短路的方法是什麼意思?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顆燈泡晶粒的排列是2並5串設計,假使裡面有一顆不亮,請教一下直接將它短路的方法是什麼意思?謝謝 ...

直接短路有酷友提醒,燈珠會有燒毀可能
請搜尋本論壇相關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54289-1-1.html

网友:
知道燈株規格後
也要量一下恆流板輸出電壓電量
算一下,會不會超過燈株原本的設定

LED在良好的散熱下,壽命是很長的
另外驅動電流,建議在最大值的80%內
只差20%對肉眼的感覺,不會差很多
但是壽命會延長許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短路有酷友提醒,燈珠會有燒毀可能
請搜尋本論壇相關文

看到照片後大概了解短路方法,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顆燈泡晶粒的排列是2並5串設計,假使裡面有一顆不亮,請教一下直接將它短路的方法是什麼意思?謝謝 ...

A大:
2並5串電源模組理論上的電壓是3.2V*5=16V,若是5730(5630)燈珠電流約100mA*2=200mA。
若只壞1棵燈珠,2並基本應該有1並的燈珠會亮(就是5串好的燈珠會亮)。將壞掉的燈珠短路那4顆好的燈珠的電壓是4V,可能會提早GG。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大:
2並5串電源模組理論上的電壓是3.2V*5=16V,若是5730(5630)燈珠電流約100mA*2=200mA。
若只壞1棵燈 ...

我會先從考慮換晶粒試看看,謝謝

网友:
本著節能的角度買LED燈泡來用,比一般省電燈泡貴上一些,心想還是划算,

去年換上,撐不到半年有一顆就掛點了,

有些不甘、回賣場確認產品包裝標註壽命15000小時,於是又找出購買資料,

美式C賣場沒太多詢問就同意退換了(一組2顆,要把好的燈泡一起退才行),

下次如果燈泡故障,超過使用壽命,也來學拆解看看。

网友(2016-01-06):
引用 网友C:
直接短路有酷友提醒,燈珠會有燒毀可能
請搜尋本論壇相關文

直接短路確實會讓正常的燈珠壽命會減短
現在我又用另外一種方法下去做修正
將壞掉的燈珠焊上3V發光二極體(便宜容易取得)
這麼一來就不怕過高的電壓將正常的燈珠燒毀

网友:
我也是學 21 樓的大大,把壞的 led 短路用了好幾個星期也是頭好壯壯的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