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HP Officejet 4500 問題未知

楼主(2015-12-04):
請問各位前輩!
我有一台印表機 HP 的前一陣子要印的時候發現印出來的色調完全跑了

原圖

原圖

列印之後

列印之後

想請教一下可能是什麼問題?
而且用設定列印測試頁面也印不出來 都是空白~
印表機狀態也是~!!

网友A:
墨水乾了, 彩色墨水有缺紅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墨水乾了, 彩色墨水有缺紅色.

建議換墨水?

网友A:
有幾種救法,
噴頭浸熱水融掉舊墨水,
用吸墨器強制吸墨水.
打墨水進去.
都沒用只有買新墨水頭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幾種救法,
噴頭浸熱水融掉舊墨水,
用吸墨器強制吸墨水.

瞭解!  感謝指點~!!

网友:
嗯嗯,單純是墨水匣的問題
現在就看是彩色的有問題還是黑色的
測試頁印出來全白應該連黑色都沒了
這型的噴頭做在墨水匣上
原廠的黑色跟彩色的兩罐加起來不便宜

网友:
缺色了喔
感覺少了 紅跟黑
只剩 藍跟黃有噴出來
如果有監控墨水軟體 先看一下墨水量
還有墨水...
使用噴頭泡熱水的絕招 讓塞住的墨水疏通一下

如果沒有沒墨水就考慮是否要購買新墨水夾囉

网友:
缺色啦+1

网友B:
奇怪,這篇樓主的問題解決了沒,若解決了,也將解決方式讓大家了解一下,火定有其他痞友也遇到這種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這篇樓主的問題解決了沒,若解決了,也將解決方式讓大家了解一下,火定有其他痞友也遇到這種問題! ...

這幾天應工作關係~暫無進行排除

待排除後會將方法更新於本文中~!!

网友:
HP 印表頭跟墨水在一起的,換新的墨水夾應該就可以排除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