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機電路板製作經驗分享

楼主(2015-12-04):
最近從雷射雕刻機進階到雕刻機,本來想要自己找材料湊出一台來,沒想到困難N倍,(ARTHUR大 真的很厲害),於是透過 JOJOLING大從對岸運了一台來,16*10公分 要雕刻大樣的物件是不可能,雕刻PCB 目前也在摸索中....

機台機構組裝很快半天就好了!!

我買的是全套(660人民幣) 包含 機構, 12V電源,  ARDUINO主機板, 步進馬達驅動電路3片,母板包含主軸馬達驅動, 4支雕刻刀

我自己 製作外殼 回收場買了一個EMO 安裝限制開關6個微動開關(目前沒有啟動)

夾具和銑刀

雕刻木頭展示

雕刻PCB 的練習

使用GRBL CONTROL 雕刻機驅動軟體,這跟雷射雕刻機相同

如何雕刻電路板呢? 其實方法非常多,專業的軟體可以全包,但是,這些軟體都很複雜(功能越強 操作上越複雜,學習曲線越長) 我一直以來都使用 FAT0S 大給我的 DIPTRACE 電路圖 電路板 軟體,這對我來說已經足夠使用了,我大部分只是畫電路板,然後出圖印成投影片,一張不夠要印兩張(而且是影印店), 曝光顯影蝕刻..  現在則是利用 產生出來的電路板檔案 BMP檔,直接給 ARTCAM 用

DIPTRACE 產生的 BMP檔案

ARTCAM 匯入電路板圖案

BMP 轉換成向量

選擇雕刻模式

選擇刀具的參數

模擬雕刻

最後使用 GBRL 軟體雕刻

就這樣囉!! 只是發生兩次撞刀,損失兩支雕刻刀...

网友:
高手啊
你太有才

网友:
夢想的東西

网友:
阿乾大:
那個PCB刻出來的邊邊會有鬚鬚或者細齒嗎?

网友:
antlu大下一步會不會想複製一台這個?

网友A:
antlu 大大:
可以再詳細提供 機構購買網址及須要軟體名稱 給大家來玩玩 ..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tlu 大大:
可以再詳細提供 機構購買網址及須要軟體名稱 給大家來玩玩 ..

ysniwo大:
   這是 JOJOLING 大幫忙買的,我在逃保有看過他的賣場!! 當初選的理由是,他是使用滾珠滑桿 Z軸使用 3D列印一體成型,只可惜 160*100mm 稍微小一點,我有考慮把他加大,因為10mm光桿和8mm螺桿 以及2020的鋁擠型放大應該就可以了,他好像有放大板的!! 台幣好像 8000元 我的是 3600元,送的軟體有 ARTCAM, PCB雕刻軟體COPPERCAM( 我沒使用) 還有 GBRL CONTROL 這算是引進門的基本軟體,若是大一些比方說 300*200mm 就可以當做 CNC鑽孔定位用,他的定位算是很準,若是CNC定位就只能定位 160*100的板子,為何我如此推薦? 因為我每次加工作 CASE 時候鑽洞 開孔都做的亂七八糟...我有一台"點膠機"改成的雕刻機,這次就派上用場,盒子的鑽洞和風扇開孔都不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tlu 大大:
可以再詳細提供 機構購買網址及須要軟體名稱 給大家來玩玩 ..

https://tw.taobao.com/item/52163 ... 01-PR517-PV895_2352  請參考!!

网友:
阿乾太厲害,進度超前好多
阿舍的無中生有太恐佈~下次換打造一台太空梭好了 ^^

网友:
都是林小茂大放的毒,他說他房間欠這個,我才會去瞄這個的~
這家的賣家非常年輕~人很 nice ~
這星期他還幫我打印一些異形零件給我用 ^^

网友:
阿乾大不是普通帥哦!受教了!

网友:
對岸套件真的很多~

要不是沒地方放,不然真想買一台玩玩~

网友B:
我找不到這雕刻 PCB 的過程,提供一段PCB 雕刻過程影片給大家參考,很好玩的!
https://youtu.be/PLHYmyXcQWY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找不到這雕刻 PCB 的過程,提供一段PCB 雕刻過程影片給大家參考,很好玩的!
https://youtu.be/PLHYmyXcQ ...

磨掉的粉拿來做銅牛運功散 ...
其實加一些膠就可以做成導電銅膠了,用買的話,銅粉也是很貴的.

网友:
注意玻璃纖維粉對肺來說是異物,
吸入身體有礙健康,
最好把機器密封後在通風處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找不到這雕刻 PCB 的過程,提供一段PCB 雕刻過程影片給大家參考,很好玩的!
https://youtu.be/PLHYmyXcQ ...

發一個問題,請大家討論:

平台上看不到夾具,PCB 如何固定在平台上?

是否用雙面膠?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tw.taobao.com/item/521635171100.htm?spm=a1z3o.7406521.101.74.QxvXl2&abtest=_AB-LR492-LR501 ...

感謝 antlu 大 提供資料

找到大尺寸
外形尺寸:300x300x240(不含电机突出部分)
设计行程:200x135x30
直线光轴:10+8
丝杆:T8不锈钢,导程4mm,双铜螺母消差
步进电机:拆机42电机。大扭矩
主轴:可用直径45mm以下的电机,配775电机14000转
台面:15180型材 (180x220)

價格 850人民幣 真心動 請朋友代購回來玩..

問一下 antlu 大 軟體操作是否有 中文說明可看... 請 antlu 大 來教授大家 可以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發一個問題,請大家討論:

平台上看不到夾具,PCB 如何固定在平台上?

很有可能也是用雙面膠固定的...
下面這個視頻....在4:30的地方....
http://bbs.pigoo.com/thread-58689-1-1.html
用雙面膠...將木板黏貼在底板...

网友D:
阿乾師傅....
您所謂的"撞刀"...是指撞到旁邊的鋁質夾片嗎??...還是別的(意思)??
(第一張圖...底板上面那4塊小鋁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 antlu 大 提供資料

找到大尺寸

ysniwo大:
    買這一台就對了!! 行程夠價錢合理,精度又高!! 賣家很阿殺力 送一片 ARDUINO 控制板 和一片馬達驅動板(萬一故障有得備用) 銑刀多送3支!! 記得 銑刀多買10支,因為操作時候一個不小心"撞刀" 那隻銑刀就不能刻電路板了!!
    一旦決定要下手,就要開始學 ARTCAM 2008 免得像我依樣,組裝好了卻動不了手...

  需要的話,我會請 JOJOLING 一起分享經驗,我這算是 拋磚引玉  野人獻曝, JOJOLING大  可是專家(軟硬通吃,英文馬金ㄟ通)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乾師傅....
您所謂的"撞刀"...是指撞到旁邊的鋁質夾片嗎??...還是別的(意思)??
(第一張圖...底板上面那4 ...

ARTHUR大:
  沒錯就是撞到"夾具"鋁片!! 主要是因為 想要省材料,沒想到夾具沒有避開!!

网友:
很吸引人的價格!

不知道是否有人出來辦團購?

网友:
分享一下一篇很有意思皊文章,利用 光碟機的步進馬達來做迷你型的 CNC 雕刻機
其實這類diy 在youtube 上資料滿多的,下次有壞掉的光碟機,記得不要扔了!
https://youtu.be/2iGyP5hpfAg

网友:
再分享一下一個不錯的利用光碟機 diy CNC 雕刻機的網頁:
http://www.ardumotive.com/new-cnc-plotter.html
補個影片:
https://youtu.be/E3vuzb_KL5c

网友E:
專家可是那個台南阿舎大~
到時他拿出他的電磁砲出來,可是會另人驚訝低~
我都是檢現成的,連控制板的盒子和 EMO及光遮感測器,阿乾大都幫我一起準備了,省了好多工 ^^

這個套件,一套有6kg多,我用利用官方直運省運費25+20(大陸25原為35,賣家吸收10,20為TB國際運費)。如果你送進轉運倉,國際運費就是最少6kg來計算。
賣家很年輕(23歲的樣子~白天上班,晚上弄這些),不過滿正直的,這2星期有時會與他有些 arduino cnc 的互動。
我們之前訂的是 0.8c的 gbrl 板本,賣家最近在弄新板本 0.9j~

网友:
看得流口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專家可是那個台南阿舎大~
到時他拿出他的電磁砲出來,可是會另人驚訝低~
我都是檢現成的,連控制板的盒子和 ...

什麼是...電磁砲???
要做....也要做像樣一點....像下面這一台
網址內有整套的機械零件清單....有興趣的大大...可以參考看看
http://blog.inventables.com/2013 ... e-for-preorder.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ARTHUR大:
  沒錯就是撞到"夾具"鋁片!! 主要是因為 想要省材料,沒想到夾具沒有避開!!  ...

阿乾師傅...
那要如何避免撞刀呢???...
用雙面膠黏上去??....還是更改程式??
或者是...將鋁片改用木塊或壓克力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阿乾師傅...
那要如何避免撞刀呢???...
用雙面膠黏上去??....還是更改程式??

多撞幾次就知道怎麼避免撞刀了~:loveliness:

网友A:
antlu 大大:
問一下 組裝完成後 如何測試 機構是ok 有附軟體測試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多撞幾次就知道怎麼避免撞刀了~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tlu 大大:
問一下 組裝完成後 如何測試 機構是ok 有附軟體測試等...

這個賣家超有"佛心" 送的軟體可以測試,可以使用GRBL CONTROL 一次讓他跑10mm 然又你使用量尺來確認,一般來說賣家已經都校正好了,我根本沒有做任何參數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 ....................

arthur大;
今天我雕刻了 木頭 因為不好夾,所以把木頭用薄雙面膠黏在壓克力板上再使用夾具夾住壓克力板,這樣就不會撞刀了!!

网友F:
這台,好像不錯吔,看來,可以自己來弄PCB板,不用再那麼辛苦的洗板子了
價格也還不錯,看來,如果有團購的話,也想買來玩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台,好像不錯吔,看來,可以自己來弄PCB板,不用再那麼辛苦的洗板子了
價格也還不錯,看來,如果有團購的 ...

F大:
   賣方在重慶,服務真的不錯,目前我使用的還不錯!!

网友F:
不好意思,是否再問一下,這台,也可以做自動鑽孔嗎?
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是否再問一下,這台,也可以做自動鑽孔嗎?
謝了

FRANK大:
   ARTCAM 有自動鑽孔的設定,因為要換鑽頭我還沒試過,應該可以因為設定上有鑽孔深度的設定!!

网友F:
樓主,謝謝回覆,看來,真有點心動了。
再來,先了解一下 ARTCAM 的軟體的一些使用,看是否容易上手,
等快過年時,有多的一點錢,再來看看。
希望有多點人,可以請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樓主,謝謝回覆,看來,真有點心動了。
再來,先了解一下 ARTCAM 的軟體的一些使用,看是否容易上手,
等快 ...

ARTCAM 我有一點點摸索的心得,假如可以拿到 中文說明最好(我沒有) 需要交換經驗很願意一起討論!!
這ARTCAM 聽說軟體費用 USD4999 我用的是 ARTCAM2008 ..

网友:
喔,ARTCAM 2008 版,原版的不便宜,嗯,先來摸摸這套好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