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 SMT-40KE3 液晶電視問題

楼主(2015-12-04):
各位前輩你好~
液晶電視SANYO SMT-40KE3已過保~
所以選擇自行拆解修繕~
目前裝況是有聲無影也有到處爬文看了一下~都說這現象是高壓版壞掉
但小弟把外殼拆掉後~發現裡面各種板均都正常~無任何的燒焦的狀況(裡面種共有三塊版~都拆下來看過)

問前輩們~這是哪裡出問題?猜是高壓板問題

网友:
先看電源版電壓

网友:
開機後,電源板24v有嗎?背光控制開關BL-ON/OFF有電壓起來嗎?這個需要你量一下?

网友:
建議先爬一下論壇關於有聲無影的文~

了解別人怎麼修,哪塊板子叫啥會有啥點~

問問題會比較容易切入核心!

修復機率也較高!

楼主:
開機高壓板有電壓,第一隻腳3v-3v-0v(pwm)-17v(24v)-0v(gnd)請問電壓這樣對嗎?也是沒開起背光

网友:
24V測試點17V太低了,高壓板接點通常接法是1-5 24V 6-10 接地 12 13後面二點是BL-ON(開關) 及 DIMM(亮度)

网友:
有聲無影…先確定背光是否有亮…判斷故障點還是有流程的……

楼主:
測量過後高壓板電壓17v,但空負載測量有24v,研判高壓板故障

順便徵求一片高壓板,高雄附近

也徵求一片電源板

网友:
點丸幫故障的機率比較大,量一下
PFC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還是送修吧!還有徵求.不能在這版面

楼主:
這塊不是用pfc. 大電容直流155v 交流338v,更換ssc9500控制ic狀況還是一樣,量輸出到高壓板24v剩17v左右 ,還要在查查電源板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塊不是用pfc. 大電容直流155v 交流338v,更換ssc9500控制ic狀況還是一樣,量輸出到高壓板24v剩17v左右 , ...

加油

楼主:
謝謝分享電路圖,我在查查電路是那裡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