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器] 電腦監測溫度是否偏高

楼主(2015-12-05):
安裝了溫度監測軟體,之前電腦上網看電影,常會看了半小時後或更不定時的自動關機,在圖1是還沒有上網看影的情況,圖2時上網看影時的情況,我發現到溫度一直在上升就剛開拿家中電風扇對著吹,溫度system維持在110度左右。電腦用了將近六、七年左右了。請問常會自動關機是cpu溫度過高嗎?如是要如何處理呢?我的電源是350W的會不會不夠呢(買電腦時配的)?

网友:
電腦內部清一清 ! 很多打開散熱片都已經塞滿了
散熱膏也換一換吧!  反正都要做了!

系統背景也要看是否有不明程式一直在跑,
CPU使用率也要看看
沒有用的程式或是大陸軟體都清一清吧

网友:
AM2的CPU啊,這等級的應該不至於需要用到銅底散熱器才對

內部環境溫度看起來飆升幅度也還好, 看起來是CPU散熱不好

檢查  1.散熱器扣具是否斷裂
        2.CPU上的散熱膏是否有塗好,或是沒有塗上散熱膏
        3.AM2有一批的板子,SOCKET問題導致CPU與散熱器沒辦法密合

另外,有些AM2的主機板,背部完全沒做支撐,所以用著用著主機板就會變形
變形是否可能導致散熱不良? 因為CPU與散熱扣具是否能密合? 這點倒是不知
因為我遇到的情況是,因為變形導致最接近CPU的記憶體插槽,記憶體抓取時好時壞

楼主:
,flowersun,conbawa,謝謝回覆

楼主:
今天發瘋來測試耐溫到幾度時會自動關機,測試時上網看影片,不外開電風扇。溫度監測軟體開著,圖3是要自動關機5秒前的照片。請大家參考。
請問:
1.溫度項目中第1小項及第3小項: System 1指的是那部位零件。
2.溫度部份指的cpu,和下方AMD Athlon 64X2不也就是cpu嗎?為什麼有兩個部份?
3.沒有開外電扇可以明顯的發現溫度是一直向上升的。請問正常的耐溫是多少?
4.請問和前圖1,圖2比較可以確認是cpu過熱,要清風扇及重上散熱膏?還是另有零件出狀況呢?

网友A:
HWmonitor畢竟是額外安裝的測試軟體, 基本上數據容易有誤差

你必須以BIOS裡面的溫控溫度當基準(雖然也是有誤差,但是比額外安裝的監控軟體準)

舉例: BIOS目前監控CPU溫度為45度,那就代表HWmonitor於windows裡面"待機"溫度必須為50~45之間
        那這樣HWmonitor才算是準確的

一但確定HWmonitor是準確的,這時就可以執行game或瞟一些吃資源的程式,一般來說溫度必須於75度以下
也就是說須於20度之間內的溫差,這樣散熱才算是正常

如果一執行game立刻飆到80度以上(溫差超過30度)那就表示你CPU散熱膏已經乾掉了,需刮除以乾的散熱膏並清乾淨(CPU跟散熱片多需清乾淨),再重新塗上散熱膏,這時CPU溫度才會恢復正常

PS:原本以乾的散熱膏不清除,就直接塗上散熱膏,就像是脫褲子放屁是沒用的,但是卻很多人多是這樣做!

网友:
舊的散熱膏要清除,要清風扇及主機板的灰塵,顯卡上的風扇灰塵都要清除
重上散熱膏,CPU才能降溫
溫度一直這麼高,會引起主機板故障

网友:
AMD OverDrive
AMD自己出的超頻軟體 整合系統測試和監控。
你用的這款監測軟體誤差很大,要精準還是進BIOS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Wmonitor畢竟是額外安裝的測試軟體, 基本上數據容易有誤差

你必須以BIOS裡面的溫控溫度當基準(雖然也是 ...

Ultraman,謝謝你的指導,我去看了BIOS,如圖1,請問那溫度是沒有設定嗎?

楼主:
先來拆cpu及風扇將其徹底清理乾淨,殘念!座子的卡角斷了,跑到順發幸好有賣,1個170元左右。風扇及散熱片清乾淨了,散熱膏也重新塗了。圖1是開機進入win作業畫面,溫度都在適當的範圍內。圖2是上網開始看影片,大約上升7度左右。圖3是上網看影片過了25分鐘後的情況。自動關機情況似乎改善了。謝謝各位先進一路來的指導。

网友B:
呃,真有行動力.

這座子的販賣價,還挺黑心的那樣.
但反正買了能用,以結果來看還算OK

不放心的話,可以把BIOS裡面,CPU WARNING TEMPERATURE設為ENABLE
也就是BIOS偵測CPU溫度超過設定值,就會嗶嗶叫來提醒使用者
溫度值別設定太低,90度那個就可以了,以免CPU運算吃重時亂叫.
至於CPU FAN Fail WARNING,是偵測如果風扇沒在轉,也是會叫,提醒使用者
但我記得之前有設定過,開機的一瞬間,就會叫,然後風扇開始轉了就停了
還蠻搞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真有行動力.

這座子的販賣價,還挺黑心的那樣.

呵呵呵,跟你說實情,我先到順發問散熱器架子,店員說要我去風扇區自己找,我看了半天都沒有一漠一樣的。我跑到隔壁NOVA去問了我多家都說沒有,最後找到一家說要"300元",看到了形式有點改底板是用金屬。買了後再回順發風扇區買散熱膏,結果一看和我在NOVA買的一樣架子,一個170元。哈哈哈。我寫這這段是和大家說順發就有價錢便宜的,沒關係最少我學到了如何自己拆裝cpu及上散熱膏。

网友:
良興電子也可以逛逛,個人覺得良興比順發便宜
良興有網路,可以在網路先找找
至少也解決你的電腦過熱問題

网友C:
我個人提供一個經驗, 如果上述都無法解決, 表示cpu可能壞了
我曾經將公司的電腦AMD cpu從4300升級到5600, 結果一下下就關機, 用軟體一看, cpu溫度亂跳
就錄影給賣家看, 後來賣家又換一顆給我, 就沒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個人提供一個經驗, 如果上述都無法解決, 表示cpu可能壞了
我曾經將公司的電腦AMD cpu從4300升級到5600,  ...

謝謝,你提的建議,我這台可能是散熱問題,我重新上散熱後情況改善了許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你提的建議,我這台可能是散熱問題,我重新上散熱後情況改善了許多 ...

如果散熱問題仍然存在, 可能是要換風扇, 換高轉速風扇, 但cpu本身就會老化, 所以如果都改善了, 還有問題, 就很可能是 cpu 有問題了, 或主機板及晶片都可能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散熱問題仍然存在, 可能是要換風扇, 換高轉速風扇, 但cpu本身就會老化, 所以如果都改善了, 還有問題, ...

謝謝,感謝你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