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TL-42S2000D開機後無法操作

楼主(2015-12-05):
奇美TL-42S2000D可以正常開關機,只是開機後就停在下面的畫面
遙控器和機器上按鍵怎麼按都沒反應
只能開機關機
已為是哪個按鍵或電路燒了
打開測試按鍵都好的電路也沒燒毀痕跡
測試電源 +5 +12等輸出都正常
只想問看有沒有大大遇過類似問題
可以從哪個地方繼續測試下去
還是就要換一張機版了

网友:
找一下主機板上是否有24C16 EEPROM,換一顆新的,如有RT809F,把它清空看看。

网友:
如樓上所說,把主晶片附近那顆EEPROM清空,不過清空前先保存再清空

楼主:
沒有24C16到是有24C02

殘念沒工具可以處理

謝謝大大們的指教

网友:
別那麼快放棄,論壇的大大們多回答您一個問題,就離完修接近一點,一轉眼就修好。
相信我,大家都希望您能完修的。

网友:
24C02通常是在VGA附近,是記錄EDID的EEPROM晶片,應該不關它的事。
再找找看有沒有24C64。

网友:
如果上手沒工具,買一顆新的換上也行(廢板上的沒辦法,因為通常都有資料在裏面,需要編程器去清空),想法變一下可以試看看~最好是能買台編程器,如果常修的話,不常修電視就不建議花這條錢~如果不行,記得要把原來的EEPROM裝回喔~

楼主:
謝謝指教
來去掏一組工具